有没有直径为2MM的红外接收三极管?求推荐

楼主(2013-10-28):
看到的大多是3MM的,求推荐2MM的

网友A:
1.5的也有。

网友B:
表贴的规格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2mm的光敏二极管有

http://s8.taobao.com/search?style=grid&q=2mm%B9%E2%C3%F4%B9%DC&initiative_id=stao ...

电流大,响应频率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贴的规格更多。

想通过码盘测转速的,码盘上也就8个孔.需要大电流,频率跟的上的。3MM也可以,求推荐,之前试了个PT204-6B,脉冲周期达到2MS后,转速增加,脉冲周期基本不变了,还有点增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通过码盘测转速的,码盘上也就8个孔.需要大电流,频率跟的上的。3MM也可以,求推荐,之前试了个PT204-6 ...

唉,你实际上的要求与主帖的关系不大,特别是忽视了重点。就你的需求而言,显然要找的是高速光敏管,然后再在其中找可装的下的封装尺寸,这里尺寸不是重点,速度才是。
高速光敏管的型号很多,去Vishay、Sharp、松下等公司的官方主页看看吧,PIN结构的高速光敏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