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里存放音乐的问题

楼主(2013-10-28):
很多时候看到一个很小的玩具里面存了很多歌曲,经过研究一般mp3的采样率在44MHz左右,通过修改搞成8000Hz的采样率音质感觉还好,再小就没法听了,好吧,再假设采样率是1KHz好了,每个采样点1byte,那么每秒需要大约1k(1000byte),单片机内存储也不过64K,也就放个64s的音乐??不知道我哪里没有搞懂,还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另外我也有看到有用蜂鸣器播放曲子的,但那时曲子,只是调子,不是声音

网友A:
单片机播放音乐只是利用不同的频率信号经过蜂鸣器,从而产生的声音不同。像MP3播放的应该有语音解码芯片

网友B:
玩具里用的是语音播放芯片,单声道,频带很窄,自然采样率很低,音频文件很小,而且不是用MCU播放的。如果是更简单的音乐片,那么连采样率都谈不上,用乐谱数据控制合成器就可以了,所需存储容量极小。

网友C:
呵呵,楼主的描述让我想听起了曾经的老手机里的和铉铃声

网友D:
有音乐芯片吧。。

网友E:
这个可以有!

网友F:
语音IC解码

网友G:
让我想起以前用的 生日卡片了

网友H:
MP3是压缩过的。
普通MCU没有解码软件,无法播放MP3。
64K的话,存放8KHz采样8bit精度的模拟信号才8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