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查询10万条数据耗时长短

楼主(2013-10-28):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50个字节不需要全部判断的话,应该可以更快。另外,如果只是固定对某个条件做筛选的话,可以考虑事先对记录排序,这样也可以提高操作速度。

网友B:
干这种事不要叫AVR行不,

网友C:
优化一下算法,查找的算法有好几大类,建议楼主改改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化一下算法,查找的算法有好几大类,建议楼主改改算法

嗯,决定按时间段存储,查询的时候制定时间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这种事不要叫AVR行不,

唉,上ARM有点大材小用,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50个字节不需要全部判断的话,应该可以更快。另外,如果只是固定对某个条件做筛选的话,可以考虑事先对 ...

嗯,决定按时间段存储,查询的时候指定时间段。这样就快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决定按时间段存储,查询的时候制定时间段。

算法好多种,这方面就看楼主编程的功底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