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对一无线模块si24r1或者其他类似的

楼主(2013-10-28):
我想实现的功能:主机发给6个从机,6个从机要给主反馈信息。希望能节约时间也能保证通信质量。
方案:采用NO ACK的方式。主机开6个接收管道,从机接收地址当然都和主机相同,6个从机分别设置6个发送地址和主机的接收地址相对应。当6个从机一起反馈的时候,会不会有干扰,或者说主机的接收缓存是可存3个数据帧,会不会信息丢失?如果某个信道突然干扰了,我要去跳频的话,该如何去约定何时跳好呢?

网友A:
对于无线信道,如果发生“三同”(同时、同地、同频)则必然产生互扰,对于同地使用的信道,解决互扰的办法是分时或者分频,使用通讯协议的话,分时比较简单也比较可靠,组网思想类似于485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无线信道,如果发生“三同”(同时、同地、同频)则必然产生互扰,对于同地使用的信道,解决互扰的办法 ...

你好 感谢你的回帖,你的意思是如果6个发送一个接收端,也就是同地同频道也同时了,那必然干扰,可是资料怎么又说能实现的呢?不懂。资料说的是可以同时且双向的通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感谢你的回帖,你的意思是如果6个发送一个接收端,也就是同地同频道也同时了,那必然干扰,可是资料 ...

轮流通讯啊,也就是所谓的“分时”,这与有线网络完全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轮流通讯啊,也就是所谓的“分时”,这与有线网络完全相同。

它都说同时了呢,而且同地同频率啊。分时是给每个从机一个固定的时间去通信吧,这样时间要计算很准吧,而且扩展起来方便吗?希望前辈能指教下哈!

网友A:
你非要同时只能使用频分,主机得用6个独立接收通道,彼此的工作频率不同。不过,几乎没有什么应用需要严格的同时,显然你的系统设计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非要同时只能使用频分,主机得用6个独立接收通道,彼此的工作频率不同。不过,几乎没有什么应用需要严格 ...

我确实不知道如何设计才合适,第一次做无线的东西,还请CHUNYANG老师多指点了。假如用2.4GHZ的无线模块来进行通信,考虑到穿透力等传输距离不能达到现场的要求。考虑用节点来传递信息,路由给第一层节点指令,这里该采用同一频率分时给路由信息,还是路由分频依次给每个节点通信呢?然后依次给下面节点通信,这种方法能带多少个模块呢大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确实不知道如何设计才合适,第一次做无线的东西,还请CHUNYANG老师多指点了。假如用2.4GHZ的无线模块来 ...

最好的办法是分时,由协议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办法是分时,由协议控制。

谢谢。如果用分时,假如路由底下有A、B、C、D,路由发指令,四个同时收到,然后路由给A、B、C、D分4个时间片,路由先在时间片内等待A回复,A也继续给下面的从机分时间,依次......我想问路由给A的时间片的时间一定要大于A收到其从机到最后层设备的时间吗?可以让这个时间片小点,多轮询几次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用分时,假如路由底下有A、B、C、D,路由发指令,四个同时收到,然后路由给A、B、C、D分4个时 ...

从你的描述看,你还没有真正理解轮询机制,轮询指令是针对特定节点的,轮询帧长度可以很短,仅包含地址、指令和必要的可靠性措施,路由也是节点,被轮询到时要应个卯,然后有事启奏、无事散朝,只要协议编制得当,信道速率够,效率还是很高的,区区几个点根本不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