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新手求指导...KL25Z

楼主(2013-10-28):
     hello,我现在接触KL25Z的芯片不久,我想通过访问芯片的B端口引脚输入的高低电平来控制某一功能,就如: if(PORTB_PCR0)..... 在这之前我需要做些什么定义或是申明什么的?就是怎么样可以让这个条件控制语句有效?要怎么设置啊,对于我来说好难搞,求帮助啊!

网友A:
根据你的问题的描述,你可以使用GPIOx_PDIR(GPIO输入数据寄存器)读取引脚外部的电平高低。

网友B: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自己添加头文件、文件夹、启动文件等会很麻烦,作为初学者也不知道到底该添加些什么。

你可以直接用官网上下载的KL25_SC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SET=Downloads&sr=10

make_new_project-sc_Keil创建keil平台工程(E:\……\KL25 Sample Code\kl25_sc_rev9\klxx-sc-baremetal\build\keil)
或make_new_project创建IAR环境的工程(E:\……\KL25 Sample Code\kl25_sc_rev9\klxx-sc-baremetal\build\iar)
或make_new_cw_project创建CodeWarrior环境的工程(E:\……\KL25 Sample Code\kl25_sc_rev9\klxx-sc-baremetal\build\cw)。

使用这个小工具生成的工程,将会按照platinum工程形式自动帮你添加以上头文件、启动文件等。
不过在你使用该新创建的工程前,最好在(E:\……\KL25 Sample Code\kl25_sc_rev9\klxx-sc-baremetal\src\projects)文件夹下创建新工程名称的文件夹,并在该文件夹下创建(工程名.c 和 isr.h)。这个isr.h可以从其他工程中复制一个过来,工程名.c文件可以将platinum.c内容复制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