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f149的TC35的使用问题,发不出短信,求用过的大神指导。

楼主(2013-10-28):
我使用TC35发短信,一开始用51学的,51的TX、RX可以与TC35直接相连。学习了一个星期打电话没问题了,但是要发短信就麻烦了。用51有时候能发出去,有时候发不出去。使用430就完了,淘宝说必须通过两个232转化电平才能正常使用,但我用两个232试了还是不行。串口调试显示AT指令没问题,不知道哪儿出了毛病,求大神指导啊!!!

楼主:
分数好商量。。。

楼主:
在线等,求帮助啊!

网友A:
没玩过TC35。能上个原理图看看嘛?
一般只要电平转换成兼容的就行啊,时序正确就能正常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TC35。能上个原理图看看嘛?
一般只要电平转换成兼容的就行啊,时序正确就能正常操作 ...

就是这方面遇到了问题,430单片机的UTXD0,URXD0与TC35模块直接相连就没有反应,但用51的单片机这样连就有反应,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是不是因为430单片机是3.3V输出的啊?
直接加两个非门转换一下信号,或者三极管转换下,转换为5V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方面遇到了问题,430单片机的UTXD0,URXD0与TC35模块直接相连就没有反应,但用51的单片机这样连就 ...

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看过时序吗?
建议楼主把电路图和程序传上来,更容易找到问题的原因。

网友B:
这个是电平不匹配的,5V与3.3V的电平整不到一块的,需要加一个电平转换芯片的吧

网友C:
程序应该不对吧?

网友C:
加上转换电平试试的。

网友D:
串口配置正确么?

网友D:
连个点评识别可能也有问题的 。

网友E:
楼主是直接拿51的TX,RX去连TC35上的TX和RX端的?难道不用转换电平么?
51的是5V,TC35的是3.3V吧,这两者能够直连???

网友A: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F:
如果直接和单片机通信的话,是不需要232电平转换的,但是需要cmos与TTL电平的转换。
TC35的18脚RXD、19脚TXD为TTL的串口通讯脚,而MSP430的串口引脚为CMOS电平。因为TTL和COMS的高低电平的值不一样(ttl 5v<==>cmos 3.3v),所以互相连接时需要电平的转换。
所以你可能需要在串口之间添加电平转换芯片。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代码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