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来做12864显示问题

楼主(2013-10-28):
我用一个12864显示屏 显示一个动态的电压, 一般显示没有问题  ,可是连接时间长了之后 电压突然变成一个不对的固定的值,并且我将显示屏清零后  我让它显示还是刚刚的值 ,并且显示屏不能显示我想要的值,只有复位单片机才能正常显示怎么回事?

楼主:
AD采集那边没有问题   因为我在KEIL的调试界面看电压还是跟着我的电压改变而改变的

网友A:
呵呵。。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屏幕再第一次不对的时候,重新启动时,没有做清除操作吧。还有,12864是通过串口还是并口驱动的也对显示的稳定有影响。

网友C:
自问自答···
解释一下原因嘛,怎么解决的··

网友D:
没有情么 ?还是刷屏的问题

网友D:
没有清么 ?还是刷屏的问题

楼主:
我是用串口做的  每次发送数据和命令的时候延时长一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