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6LS31 26LS32 四差分线驱动器的应用电路问题

楼主(2013-10-28):
AM26LS31/32提供了四路差分驱动的功能,如果只用到其中两路,剩余的两路是悬空还是做何处理比较好,尤其是功耗要求比较好的场合?在实际应用中,发现两款芯片的发热比较严重,用热红外成像仪来看,大约到了58度左右。我的电路连接很简单,如下图,其中,差分输出的接了220欧电阻。两个芯片的功耗就这么大呢,还是电路的问题?有何办法能降低它们的功耗?

楼主:
没人解答,还是自己咨询了TI的技术支持,现将答复附上:
您好,AM26LS31C的静态电流在所有输出均被禁止后为典型值32mA,最大值为80mA,因此您的测量出的50mA属于正常值;由于静态功耗也比较大该芯片本身发热就比较大一点,但是不影响其功能。您也可以使用DS26C31TM代替AM26LS31C,DS26C31TM效果更好一点。

网友A(2015-07-31):
正好也碰到此类问题,谢谢LZ

网友B(2016-05-12):
感谢,现在在使用AM26LS31C

网友C(2017-10-30):
我去,静态功耗这么大,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