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读书笔记7 探索定时器模块之CMT】

楼主(2013-10-28):
CMT可以在最少的CPU干预下,通过可编程,产生大多数协议对时序所要求的信号。 有4种操作模式:
1.时间模式
2.基带模式
3.频移键模式
4.对红外信号的直接软件控制

CMT模块包括时钟分频器,载波发生器和调制器。
CMT最初的设计是建立在8MHz的总线时钟,并可以以1,2,4,8为因子进行分频的基础上,为兼容更高 的总线时钟频率,主预分频器(PPS)可以接收更高的频率和产生叫做中频,近似等于8MHz的时钟使能信号, 来使能次预分频器,为兼容之前的CMT,当总线时钟为8MHz时,PPS应该配置成0。

page1107上有对载波发生器的功能描述,"高/低时间计数器是一个8位计数器,每次增加1,计数器的值 都与适时的高计数值寄存器或低计数值寄存器比较,当比较匹配时,计数器会复位到数值0x01。"

"假设高计数值寄存器当前有效,一次有效比较匹配将导致载波输出变低,计数器会继续增值计数(此时 的开始值已是复位后的0x01),当与所选择的低计数值寄存器值匹配时,计数器再次复位,载波输出变高。 "

page1108上有"调制器包括一个17位,可以检测下溢的向下计数器,被CMD1和CMD2装载,计数器的最高位 以逻辑0装载且作为符号位使用,当计数器内为正数值时,调制器门控打开,使得载波信号驱动发射器。"

"当计数器下溢时,调制器门控关闭,一个对计数器值和CMD3,CMiD4的值进行比较的16位比较器被使能。 当匹配时,由门控开启重复的过程,重载CMD1~CMD4。"

问题1: 计数器何时发生下溢?是当计数器值小于0时吗?
问题2: 对于Figure42-17中,时间模式和基带模式下,图中的载波输出信号和调制器门控输出信号, 是怎么合成图中的红外信号的?
也就是门控的mark和space是如何作用于载波的?

网友A:
上溢出就是说计数器记满后,又变回0重新开始计数的意思例如一个8位的计数器,计数到0xFF后,再记一次就变为0x00了,这是上溢出下溢出意思差不多,就是减到0x00后,再减一次就变为0xFF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