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中的二极管 D1是否多余 谢谢!

楼主(2013-10-28):
(图片)

网友A:
不是多余的

网友B:
有可能自带的二极管参数不满足电路要求。

网友C:
同意四楼。。。。

网友D:
是否多余首先要看该二极管的参数,只有其结压降小于MOS管内的寄生二极管且其载流能力大于寄生二极管时才可能有用。说“可能”是因为具体还要看应用电路的参数,如果寄生二极管已经满足要求,即使外扩二极管的参数满足前述要求也无意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否多余首先要看该二极管的参数,只有其结压降小于MOS管内的寄生二极管且其载流能力大于寄生二极管时才可 ...

: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