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F28335 Flash使用问题

楼主(2013-10-28):
我们通常将DSP的程序下载到片内的Flash里面,然后自动加载到RAM里面运行。如果Flash里面还有存储空间富余,可不可以将这剩余的存储空间当做普通的存储器来使用呢?

网友A:
烧写到flash中  如果你不做搬移的话  上电运行还是在flash中
效率较RAM中低   多余部分应该是可以的  可能操作比较麻烦些

网友B:
空间的分配方式全是由你自己编写的CMD文件来定义的,具体你想要在空闲区域放什么,有没有什么试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间的分配方式全是由你自己编写的CMD文件来定义的,具体你想要在空闲区域放什么,有没有什么试例 ...

按目前的设计,DSP片内Flash除了存储DSP程序外,至少还有256KB的剩余空间(我的DSP程序在上电后会全部加在到RAM里面运行),想利用这部分剩余空间来储存一些故障数据,能够在掉电后重新上电时能够读出这些故障数据。
现在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人这样用过,到底好不好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目前的设计,DSP片内Flash除了存储DSP程序外,至少还有256KB的剩余空间(我的DSP程序在上电后会全部加 ...

FLASH完全可以用于这样的工作,只是你要安排好特定的空间给他,CMD文件的编写其实是很自由的,假设你的块的空间大小为0x20000;

现在,我需要的程序空间为
FLASH_A                         : origin = 0x300000, length = 0x008000     /*用于程序空间*/
FLASH_B                       : origin = 0x308000, length = 0x037FF8    /*用于故障数据空间*/

然后,使用#pragma DATA_SECTION将故障数据进行指定,在CMD文件中进行指定,具体操作请看#pragma DATA_SECTION 的用法..

网友C(2014-01-02):
請問on-chip flash要怎麼改寫阿?

我試過用DATA_SECTION()把某一變數分配到FLASHH
可是沒辦法直接透過C語言 改寫那個變數...

也試過直接把指針指向flash有存值(不是0xFFFF)的地方,可以直接以普通的C語法讀出
可是就是沒辦法改寫

請問版主有搞出來嗎?
我也想說有好多塊flash都沒使用到 拿來當EEPROM使用就不需要外擴EEPROM了

网友D(2015-06-11):
可以吗楼主,我也是想存写设置数据到Flash,而且需要更新时可以写入更新,掉电后可以再调用。不行的话就得选epro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