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开关管求推荐

楼主(2013-10-28):
开关速度要求20M以上,
开关电流2A以上。
电压100V 以上。
封闭最好是贴片的,如:SOT-428。

如果有Mos管能达到要求,那更好。

谢谢啦!~~~

网友A:
20M的速度,这是什么滴干活?射频?

网友B:
可以参考IXYS的射频管

楼主:
谢谢各位,谢谢3楼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