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flash不好使

楼主(2013-10-28):
现在碰到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就是我的S6 LX45芯片,外部接有SPI flash,nor flash,现在FPGA能加载,但就是烧写到flash时不好使,无论是nor flash,还是spi flash都不好使。把FPGA,spi flash,nor flash都换了,还是不好使。我用示波器看读spi flash,输入波形(DI)有,输出波形(Dout)没有,FPGA芯片电压,晶振,复位都好使。能加载运行,说明FPGA最小系统已经工作了,那还可能有什么导致写nor flash,spi flash不好使,请大家指点,谢谢!

楼主:
INFO:iMPACT - Current time: 2013-10-29 14:06:00
// *** BATCH CMD : Program -p 1 -dataWidth 1 -spionly -e -v -loadfpga
PROGRESS_START - Starting Operation.
Maximum TCK operating frequency for this device chain: 25000000.
Validating chain...
Boundary-scan chain validated successfully.
'1': SPI access core not detected. SPI access core will be downloaded to the device to enable operations.
INFO:iMPACT - Downloading core file C:/Xilinx/13.4/ISE_DS/ISE/spartan6/data/xc6slx45_spi.cor.
'1': Downloading core...
LCK_cycle = NoWait.
LCK cycle: NoWait
done.
'1': Reading status register contents...
INFO:iMPACT:2219 - Status register values:
INFO:iMPACT - 0010 0100 0100 1000
INFO:iMPACT:2492 - '1': Completed downloading core to device.
INFO:iMPACT - '1': Flash was not programmed successfully.
PROGRESS_END - End Operation.
Elapsed time =      4 sec.

楼主:
写失败信息report:
INFO:iMPACT - Current time: 2013-10-29 14:06:00
// *** BATCH CMD : Program -p 1 -dataWidth 1 -spionly -e -v -loadfpga
PROGRESS_START - Starting Operation.
Maximum TCK operating frequency for this device chain: 25000000.
Validating chain...
Boundary-scan chain validated successfully.
'1': SPI access core not detected. SPI access core will be downloaded to the device to enable operations.
INFO:iMPACT - Downloading core file C:/Xilinx/13.4/ISE_DS/ISE/spartan6/data/xc6slx45_spi.cor.
'1': Downloading core...
LCK_cycle = NoWait.
LCK cycle: NoWait
done.
'1': Reading status register contents...
INFO:iMPACT:2219 - Status register values:
INFO:iMPACT - 0010 0100 0100 1000
INFO:iMPACT:2492 - '1': Completed downloading core to device.
INFO:iMPACT - '1': Flash was not programmed successfully.
PROGRESS_END - End Operation.
Elapsed time =      4 sec.

楼主:
正确烧写信息:

Welcome to iMPACT
iMPACT Version: 13.4
// *** BATCH CMD : setMode -bs
// *** BATCH CMD : setMode -bs
// *** BATCH CMD : setMode -bs
// *** BATCH CMD : setMode -bs
GUI --- Auto connect to cable...
// *** BATCH CMD : setCable -port auto
INFO:iMPACT - Digilent Plugin: no JTAG device was found.
AutoDetecting cable. Please wait.
PROGRESS_START - Starting Operation.
Connecting to cable (Usb Port - USB21).
Checking cable driver.
Driver file xusbdfwu.sys found.
Driver version: src=1027, dest=1027.
Driver windrvr6.sys version = 10.2.1.0. WinDriver v10.21 Jungo (c) 1997 - 2010 Build Date: Aug 31 2010 X86 32bit SYS 14:35:41, version = 1021.
Cable PID = 0008.
Max current requested during enumeration is 280 mA.
Type = 0x0605.
Cable Type = 3, Revision = 0.
Setting cable speed to 6 MHz.
Cable connection established.
Firmware version = 1100.
File version of C:/Xilinx/13.4/ISE_DS/ISE/data/xusbdfwu.hex = 1100.
Firmware hex file version = 1100.
PLD file version = 0012h.
PLD version = 0012h.
PROGRESS_END - End Operation.
Elapsed time =      1 sec.
Type = 0x0605.
ESN not available for this cable.
Attempting to identify devices in the boundary-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INFO:iMPACT - Current time: 2013-10-31 18:15:32
// *** BATCH CMD : Identify -inferir
PROGRESS_START - Starting Operation.
Identifying chain contents...'0': : Manufacturer's ID = Xilinx xc6slx45, Version : 4
INFO:iMPACT:1777 -
Reading C:/Xilinx/13.4/ISE_DS/ISE/spartan6/data/xc6slx45.bsd...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xc6slx45 successfully.
----------------------------------------------------------------------
----------------------------------------------------------------------
done.
PROGRESS_END - End Operation.
Elapsed time =      0 sec.
// *** BATCH CMD : identifyMPM
Selected part: M25P32
// *** BATCH CMD : attachflash -position 1 -spi "M25P32"
Unprotect sectors: FALSE
// *** BATCH CMD : assignfiletoattachedflash -position 1 -file "E:/Testcnt0116V1031M1/Untitled1031A2.mcs"
INFO:iMPACT - Current time: 2013-10-31 18:15:54
// *** BATCH CMD : Program -p 1 -dataWidth 1 -spionly -e -v -loadfpga
PROGRESS_START - Starting Operation.
Maximum TCK operating frequency for this device chain: 25000000.
Validating chain...
Boundary-scan chain validated successfully.
'1': SPI access core not detected. SPI access core will be downloaded to the device to enable operations.
INFO:iMPACT - Downloading core file C:/Xilinx/13.4/ISE_DS/ISE/spartan6/data/xc6slx45_spi.cor.
'1': Downloading core...
LCK_cycle = NoWait.
LCK cycle: NoWait
done.
'1': Reading status register contents...
INFO:iMPACT:2219 - Status register values:
INFO:iMPACT - 0011 1100 1110 1100
INFO:iMPACT:2492 - '1': Completed downloading core to device.
'1': IDCODE is '202016' (in hex).
'1': ID Check passed.
'1': IDCODE is '202016' (in hex).
'1': ID Check passed.
'1': Erasing Device.
'1': Using Sector Erase.
'1': Programming Flash.
'1': Reading device contents...
done.
'1': Verification completed.
'1':Programming in x1 mode.
'1': Programmed successfully.
INFO:iMPACT - '1': Flash was programmed successfully.
LCK_cycle = NoWait.
LCK cycle: NoWait
INFO:iMPACT - '1': Checking done pin....done.
'1': Programmed successfully.
PROGRESS_END - End Operation.
Elapsed time =    230 sec.

楼主:
原理设计肯定没有问题,因为有一块板是好使的,比较两块板也没法比较,主要是封装都太小,0402,然后内部也有耦合。谁能给点建议,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