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3-10-28):
各位大侠,我现在遇到到串口通信问题,是STM32跟zigbee模块之间的通信,STM32模块跟电脑的串口调试助手可以通信,zigbee模块也可以跟电脑串口调试助手通信,但这两个之间连好线之后,通信不了,这个可能是哪些方面的原因呢?两个都是TTL电平,波特率设置也都一致。STM32给zigbee供电后,也可以跟电脑串口调试助手通信。(stm32为主控,zigbee为外设)

网友A:
波特率的误差引起的

网友B:
可以测试一下,连线是否正确。
STM32-tx->zigbee rx
STM32-Rx->zigbee Tx
gnd->gnd
连线如果没有问题,可以检查各自的停止位、地址位、校验位设置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