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控制问题

楼主(2013-10-28):
怎么用virtex7产生的一个ip核控制2个ddr3,我只需要这2个ddr3起单纯的扩容作用,不需要独立控制,也不要扩展数据位宽。

网友A:
通过地址位最高位区分,不是所有都连在一起的,比如DM信号就是分开的。

网友B:
ddr3没接触过,ddr2你就直接生成一个对应容量的就行,管脚连在一起

网友C:
有段时间没做DDR了,太具体说不上来。地址线控制信号公用,DM,dqs信号和CK信号分开,貌似是这样。
如果手册上写的不支持这种方式,后期你还得调IO delay和手动调整布线。

网友D:
看下手册吧

网友E:
这个我的跟着学习了解下的,我看电脑配置中这一项也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