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波特率问题

楼主(2013-10-28):
需做一个UART波特率自适应的VERILOG程序,求大侠帮忙指点!不知如何下手呀!哪怕有程序让我验证一下呢!我好仔细研究研究呀!

网友A:
一般知道发送端的数据格式,这样就可以一个一个试
甚至可以和另一端约定传输方式,比如另一头不停在发'A',
这边用不同的波特率测试,什么时候正确接收到了'A'说明找到了合适的波特率

网友B:
方法很简单:在给定的UART的电平跃变中,找到一个孤立的"0"或"1"位,测出它所占的时间,就是我们要自适应的波特率

网友C:
BAUD19200是根据clk有关的。在2M时钟的情况下19200HZ的最大计数值就是这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般知道发送端的数据格式,这样就可以一个一个试
甚至可以和另一端约定传输方式,比如另一头不停在发'A', ...

可以试试

网友E:
做自适应波特率的,应该不是很难的吧,我看网上也有的讲解的啊

网友F:
这个是需要做算法的,也是需要跟硬件紧密结合的才可以的

网友F:
最基础的就是要cpu的管脚要先检测到相邻两电平间的事时间的,然后根据这时间的通过严密的算法计算的就可以得到需要设置的波特率的

网友G:
关于自适应波特率的程序设计的在ARM等带操作系统的cpu的开发中,库函数中都有带的

网友G:
再把晶振郑准确后,一般都是直接调用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