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遥控器问题

楼主(2013-10-28):
最近在做一个433M的无线遥控器,之前没接触过433M的东西,研究之后发现此频段没有类似WLAN、BT的国际标准,请教一下论坛高手,此频段做成产品后需要做哪些测试用例?
我能想到的是发射功率,频偏(433.92M上下偏差多少合适?),误码率。哪位大神有完整的433M无线测试用例参考?多谢了。

网友A:
EMC 必须要过的测试

网友B:
去专门的检测机构测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去专门的检测机构测试

去测试一下

网友D:
这个的话开发其阿里的跟其他的无线通讯模块的大同小异的,只是需要做好天线跟EMC部分的

网友E:
同意楼上的,天线很重要的么,设计的时候要设计好的,其他的就是直接的调用人家现成的命令使用的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