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uc3842电流反馈问题

楼主(2013-10-28):
(无正文)

楼主:
为什么图中uc3842的3脚电压远没到1V,其6脚输出的占空比就已达到很小,几乎为0,是变压器输出电压被拉到很小。
如果3脚接地,不用他的电流反馈,则输出很好?

网友A:
现在做一个12V转24V,仿真的结果6脚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做一个12V转24V,仿真的结果6脚没有输出

没输出?

网友B:
R5的阻值是否变大了?…

网友A:
R50为4个1欧电阻并联,理论是0.25欧

网友C:
有没有改为电压模式,3脚接地肿么工作?
3脚远没有到1V,那就查电压环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