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请帮新手分析下这个简单的电路

楼主(2013-10-28):
这个电路主要是想用AC220V 点亮LED,但不能LED有闪烁,因为给LCD当背光闪烁的话还是很明显看得出来,之前是用阻容降压再通过78L05稳压出来的5V点亮的不闪,现在想把阻容降压的CBB电容从105改成474的,所以想把LED单独拿出来用AC220V点亮,下图我测试了,依然闪烁,不知道这电路哪里不对,C1该用多大的?R2是不是这样接?用多大的?

楼主:
之前测试结果:如果不接R2,灯点不亮,如果接了R2,灯会闪烁,跟直接用电阻二极管串联接灯的效果是一样的。所以想通过电容充放电的原理给LED持续点亮,这样LED就不会闪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测试结果:如果不接R2,灯点不亮,如果接了R2,灯会闪烁,跟直接用电阻二极管串联接灯的效果是一样的。 ...

电容要并在LED两端。

网友B:
有囊流滤波功能吗?根本没有,因此流过LED是断续电流,当然会闪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测试结果:如果不接R2,灯点不亮,如果接了R2,灯会闪烁,跟直接用电阻二极管串联接灯的效果是一样的。 ...

不接R2,灯不亮,十分正常。电容对AC相当短路。另外,楼主的思路是没错的。只是,经过R1后的有效电流也就4mA,交流点的频率为50Hz,请问这样子续流,够用吗??而且,两次流过LED灯的电流应该不一样,个人觉得就算续流没问题,灯也会因为亮度不一样而闪烁。(本人也菜鸟,纯属个人见解,不当之处请各路高人指出。谢谢)

网友D:
注意3楼意见

网友E:
作为滤波电容, 起码应把电容放到二极管的后面嘛

网友F(2013-11-28):
正规一点说 R1换成630V的0.1微法电容  在串个R 100欧 保护也可 电解C并到LED上  Z1用普通二级

网友G:
可以利用积分原理,使积分时间t=1/f=1/50=0.02s。

网友H:
R2串在LED支路里来控制LED的电流。

网友H:
R2串在LED支路里来控制LED的电流。C1跨接在R2,LED上。

网友H:
R1改为1M,还要并接一个电容。

网友H:
Z1在D1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