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设计DSP6416的最小系统

楼主(2013-10-28):
各位好,最近需要学习6416的这芯片,但是网上资料很少,之前对DSP也不了解,所以一时摸不到门路,请大神帮忙赐教,不胜感激。
我想先做一个6416的最小系统,然后再做四层板子,不知道所谓的四层板子是什么意思,之前玩单片机,知道最小系统,然后能点个LED,做个跑马灯什么的。觉得思路是比较清晰的,但是在网上看的DSP资料,很多都是讲的很抽象的东西,好像不知道书里写的那些的用途在哪里,没有学习单片机时的清晰的思路,想跑个例程也不知所措,比较郁闷,请大神给点经验,谢谢。

网友A:
6416的最小系统不就是需要焊接在你的4层板子上吗?
你说的抽象的东西是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吧?
最小系统你去官网找一个对应的datasheet,然后把晶振电源和配置加上就成了最小系统了。

网友B:
你找找网上有没有6416的原理图   其实在原理图中就能摘出来最小系统部分电路
然后做四层板?这个就是指你要做的最小系统板的PCB是四层的
而不是双面板  DSP是比较抽象些   你先弄清楚最小系统板
还有开发工具   顺便找个6000系列的相关资料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6416的最小系统不就是需要焊接在你的4层板子上吗?
你说的抽象的东西是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吧?
最小系统你去 ...

嗯 请问四层板子是具体什么意思?我知道是用最小系统扩展出来的,是不是类似于单片机的开发板的各种模块,四层的不同区域有不同的功能扩展,比如LED灯,液晶显示,等等。是这样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找找网上有没有6416的原理图   其实在原理图中就能摘出来最小系统部分电路
然后做四层板?这个就是指你要 ...

嗯 谢谢你的建议 只不过刚开始对这些概念都不是很了解 一个人做起来比较吃力 还是要多花时间慢慢来 重要的是资料比较少 很难找

网友C:
最小系统很简单的,外接晶振,JTAG电路,关键就是把电源搞好就行了。考虑功耗。6416T是定点的,是TI的高端产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