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无位置BLDC

楼主(2013-10-28):
现在做BLDC的无位置控制,用传统的“三段式”起动方法,在负载变化的情况下,起动效果一直不好,有没有其他比较好的方案,求指教!

网友A(2015-12-07):
现在做的怎么样了,LZ!!!!

网友B:
先看看反电势的波形。也许用sensorless FOC更容易实现。都有参考例程,比如XMC1302的例程。

网友C(2016-09-28):
引用 网友A:
现在做的怎么样了,LZ!!!!

还在做吗,最近也在做

网友D(2017-03-26):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反电势的波形。也许用sensorless FOC更容易实现。都有参考例程,比如XMC1302的例程。 ...

大侠有么有XMC1302有感 keil的例程,配置N久,都搞不定。真心太难配置啦,网上没有有感POSIF的配置例程,如你有或者  了解的话,请帮忙一下,先谢过啦

网友E(2022-08-10):
楼主肯定是做成功了,找到了新的启动方法。  小弟也高开始接触,一头雾水。推荐个启动方法,哪怕是关键字也行,好知道怎么所搜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