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555定时器作为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13-10-28):
此为电路原理图,与一般的施密特触发器不同的是,控制端是接地的,分析是过零比较器,
仿真也是行的,但是做出实物却发现输入正弦后没有像过零比较器那样实现方波分析,望用过555
的给以分析,万分感谢。

网友A:
那你实际上的测试波形是怎么样的?

网友B:
应该不会吧,除非你电路接错

网友C:
555里面也有两个比较器,可能是你没有提供负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555里面也有两个比较器,可能是你没有提供负电压吧。

555的话供电就是正电压的,不好接负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会吧,除非你电路接错

我看了下资料,输入范围是0.3V~VDD,也就是555对负电压的输入性能不是很好,估计要用的话,得给交流加个直流偏置了。

网友C:
你给5脚COM口接地,,触发脚2脚要低于COM的电压才会触发。。所以你的555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给5脚COM口接地,,触发脚2脚要低于COM的电压才会触发。。所以你的555失效了。 ...

对诶,我加的是交流正弦波,当然比GND来的低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给5脚COM口接地,,触发脚2脚要低于COM的电压才会触发。。所以你的555失效了。 ...

哦。。。错了。。

网友C:
还是得偏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