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Ti单电源运放

楼主(2013-10-28):
很不错的单电源参考与学习材料

楼主:
很不错的单电源相关资料。

网友A:
很好。家庭作坊,双电源有难度啊

网友B:
不错的资料,收藏了

网友C:
版主,这个“ 需要外部提供一个虚地,通常电压是VCC/2”,这样接法不是相当于提供一个直流偏置吗,又为什么作为虚地?@gaoyang9992006

难道虚地和直流偏置是一个道理,抑或是我理解有误?

网友D:
该资料的非常好,谢谢啦,很及时的,我这收下的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主,这个“ 需要外部提供一个虚地,通常电压是VCC/2”,这样接法不是相当于提供一个直流偏置吗,又为什么 ...

把这种VCC/2的接法你看成电势差就好理解了,其实电压是正是负还是0都是根据参考电势所得出的,这里把通常看做VCC/2的作为0电势参考点,然后传统的0V就相当于存在-VCC/2的双电源接入了。实际上就是整体电势在向上平移了VCC/2

网友E:
单电源运放,避免了实用正负电源供电的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见图

en ,确实这样,很好,有图示,非常好,谢谢支持。

网友G:
不错  很不错   这个  需好好看看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