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一个单独的flash芯片,我怎么往里面烧写程序

楼主(2013-10-28):
新人求助啊,这块完全不懂,网络摄像机HI3518+NORFLASH,uBOOT从外部flash启动(SPI连接方式),板子上没有JTAG引出,空板子怎么烧写uboot程序呢,有没方法或者工具实现flash芯片先烧写好uboot程序,在焊接到成品板子上,能的话,如何实现flash芯片批量独立烧写

网友A:
电子市场有卖的,FLASH烧写器,可以实现批量烧写,

网友B(2013-11-27):
可以用USB烧写  dnw软件

网友C(2014-01-07):
使用烧写器,在烧写器上烧好后再上板,这样方便也比较节省时间;顺便透漏下,我就是通用烧写器的供应商,哈哈

网友D(2014-11-28):
引用 网友C:
使用烧写器,在烧写器上烧好后再上板,这样方便也比较节省时间;顺便透漏下,我就是通用烧写器的供应商,哈 ...

贴片已经完成了,可以用烧写器多个并行烧写吗

网友E:
如果要烧写SPI,且不想拆芯片,用个夹具
要么就编程器烧好了焊

如果NOR,JTAG还是比较方便的

具体的可以看这个白皮书http://pan.baidu.com/s/1c0pNvAo

网友F:
板子是谁设计的?是要生产还是说买了成品板想自己重新烧写?

网友G(2025-07-13):
必须强推一下杭州哲发yaJFPb软件!
  •         先烧好Flash再贴片,可是程序烧错了,板子起不来,但更糟糕的是——配置字不对,仿真器连不上,无法重烧,需要一片片吹下来更换;
  •         仿真器太贵,不巧的是还比较容易坏;
  •         每种架构的CPU/DSP都需要一种仿真器来烧写Flash;
  •         用PLCC封装的Flash做BootRom,每次都要拿出来放到编程器上烧写,且PLCC座子不可靠;
  •         开发软件庞大,安装和操作太麻烦,生产线工人用来烧Flash效率太低;
  •         SDRAM焊接有问题(当然,后来才知道),仿真器无法烧写Flash;
……
这些来自客户真实案例的问题,最终通过哲发yaJFP系列产品得到了完美解决。
哲发yaJFP(Yet Another JTAG Flash Programmer)Flash烧写软件,凝聚业界二十多年经验精华,支持PPC/MIPS/ARM等所有架构CPU或DSP以及任何厂家的CPLD/FPGA,轻量级绿色软件,便捷易用,支持全自动化操作,研发生产皆相宜。
(哲发http://www.zhefar.com)
yaJFPb软件
  •         • 不需要使用带插座的Flash,提高可靠性;
  •         • 不需要借助仿真器、调试器,不需要原厂软件,大大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灵活性;
  •         • 轻量级绿色软件;
  •         • 与CPU架构无关,支持PowerPC/ARM/MIPS等架构的CPU及DSP、NP、CPLD/FPGA或者其他SoC;
  •         • 允许JTAG链上有多个器件;
  •         • 使用CPU的JTAG接口,无需增加任何额外电路;
  •         • 不需要CPU任何启动代码即可完成烧写;不需要配置CPU内部寄存器、初始化时钟内存等步骤;
  •         • 即使CPU死机或者因Flash数据损坏导致板卡不能启动时,同样可以回读Flash内容,为维修调试提供依据;
  •         • 使用WH-USB-JTAG电缆,加载Flash速度是并口电缆10倍左右。使用WH-USB-HiJTAG电缆,加载速度最快是WH-USB-JTAG电缆的5倍左右。注1
  •         • 支持批量编程:自动对不同地址烧写不同文件,不需要人工干预。
  •         • 软件也可以设置自动运行模式,依次执行所有操作后退出程序,无需人工干预,方便与现有生产自动化系统集成。
  •         • 支持对编程文件进行多种哈希计算,并且可以与预设值进行匹配检查防止写入错误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