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看了几十本模电教材,终于学会如何分析模拟电路

楼主(2013-10-28):
可能有更好的模电教材,但我看了sedra的<<微电子电路>>才对模拟电路的神奇不再困惑。模拟电路光靠直觉是不能深刻理解的,必须以数学辅助,就像靠代数难以理解的问题用几何很容易理解。此书大量数学分析并以直觉辅助。

网友A:
学电子还是把数学学好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电子还是把数学学好比较靠谱

是的,数学是所有科学的基础,当年由于数学功底不够,放弃电子搞计算机。不过学电子技术只需要初等数学和一点点微积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数学是所有科学的基础,当年由于数学功底不够,放弃电子搞计算机。不过学电子技术只需要初等数学和 ...

嗯,一点不错,数学是绝对的基础。不往深了搞还是可以的。现在就是数学基础不好,吃老大的亏,从头学起啊

网友B:
数学要学,还要用笔啊。。这样才能培养感觉。

网友C:
似有推销数学之广告嫌疑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来,用你强大的数学来研究这个简单电路吧:

老师,这道题我看到第二次了,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来,用你强大的数学来研究这个简单电路吧:

xulun977要的四项,根本不是模拟电路问题,那是电路分析课程中的问题。

pjy
感觉XUKUN977有些改变了.....Y还是H大师......

网友E:
好,换个模拟电路问题:请设计个差分放大器,要求其电压增益与管子跨导gm无关。

注:因为gm不但是偏置的函数,还跟工艺等相关,很难精确控制,所以像阑尾一样,干脆把它干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来,用你强大的数学来研究这个简单电路吧:

网友G:
楼主实在是让人失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来,用你强大的数学来研究这个简单电路吧:

圆圈中是新定义的变量,总共7个变量,6个方程,所以可以解答问题1,其它问题概念不清楚,需要查书
说明,1. 可以发展出一套电压,电流,阻抗的复数表示法,但那不是解决问题的核心。
2. 解答问题1,我们仅需以下知识: 干路电流等于各支路电流之和;通过电容的电流与两端电压变化率成正比;电感两端电压与通过的电流变化率成正比;电阻电流与两端电压成正比;微积分基本概念
3. 不要重视数**算和运算结果,虽然考试会得零分,数学分析是关键
4. 有说的不对的,请批评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实在是让人失望

是因为我没按照书上的复数表示法解决此问题吗?光看书了,第一次做题,可能题意搞错了,或者基本公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换个模拟电路问题:请设计个差分放大器,要求其电压增益与管子跨导gm无关。

注:因为gm不但是偏置的 ...

解决此问题,还需要半月,我<微电子电路>双极晶体管那一章还没看完,

网友E:
额,这个。。。。

8楼首问是送分的,抓住“并联用导纳相加,串联用阻抗相加”的特点,便可通过观察电路图,直接写出表达式:

整理下这个连续分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额,这个。。。。

8楼首问是送分的,抓住“并联用导纳相加,串联用阻抗相加”的特点,便可通过观察电路 ...

这样表达形式简单,借用了下前人发明的复阻抗分析法,但对没有复阻抗概念的人是看不懂的。我的解答方法只是想证明所有问题只需要理解最基本的概念就能解决

其实复阻抗的概念正是前人为了简化上面的方程组求解的过程而发明的(可能是!)

网友C:
主题帖谈到大量数学分析,12楼没用多少数学。看来各人学习理解方式不大一样,楼主之前不是按物理而是按生活常识去理解的

17楼那一摞数码好像叫“繁分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题帖谈到大量数学分析,12楼没用多少数学。看来各人学习理解方式不大一样,楼主之前不是按物理而是按生活 ...

解决此问题能用的了多少数学?

不明白,从哪看出我是按"生活常识"......

“困惑。模拟电路光靠直觉是不能深刻理解”,这里的“直觉”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题帖谈到大量数学分析,12楼没用多少数学。看来各人学习理解方式不大一样,楼主之前不是按物理而是按生活 ...

我说的直觉就是物理定律的完美、符合“常识”的

网友H:
“学电子技术只需要初等数学和一点点微积分”
去看看《信号与系统》《电磁场理论》,你会觉得你自己根本不是学电子的料。

网友I:
说的有道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学电子技术只需要初等数学和一点点微积分”
去看看《信号与系统》《电磁场理论》,你会觉得你自己根本不 ...

无线电简直就是天书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学电子技术只需要初等数学和一点点微积分”
去看看《信号与系统》《电磁场理论》,你会觉得你自己根本不 ...

说话不要太绝对!
有多少公司设计产品的时候用到你所说的信号与系统,电磁场理论?

网友E:
凡事都有个度,教科书作为导论级介绍,看看是很必要,但终日沉迷于教科书,就耽误事了。

如同武术里蹲马步很重要,但是如果终日沉迷于蹲马步,一蹲就蹲30年,其它啥招式也不学,人就废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G:
楼主实在是让人失望

那个图用拉氏变换求解比较方便。话说现在解电路图,只要不是考试,大致的值用仿真解决,精确点就用拉氏变换法,这个属于积分变换的内容,不知算不算是数学?
可能楼主所说的分析电路,是定性分析,而不是定量计算。前面出的题,让楼主一下憋住了。就好比一个战略家统帅,在一场战斗中被撂倒。

网友M:
确实受教了

网友N:
楼主白看了几十本模电书了,敢情您是看封面看了几十本?

网友O:
我是数学系的。还是需要二者结合。这个是否是一个谐振回路和一个电容并联?你的输出点在哪里?

网友P:
楼主要耐得住寂寞,抗得住压力,顶得住板砖啊……   当然,适当的鼓励是应该的,自满得意是不对的,冷嘲热讽是应该谴责的。

楼主的意思是从最基本的“单位”进行,但是却一个分析的结果啊。要加深理解就要尝试着感受它,从原子结构开始吧。

推荐一本书:电子学 Thomas,L.Floyd     个感不错

ps:我认为那位感觉很重要 --也可能叫直觉

网友Q:
楼主走上了牛B之路啊

楼主(2013-12-21):
引用 网友E:
好,换个模拟电路问题:请设计个差分放大器,要求其电压增益与管子跨导gm无关。

注:因为gm不但是偏置的 ...

一个多月过去了,差分电路找到些感觉,来研究下这个问题。要想让电压增益(是差模增益吧)与跨导无关(应该说是缩小跨导对增益的影响),可以在差分对射极端加个比较大的电阻,有别的方法吗?

需要新的电路架构,你这加射极退化电阻方法不满足题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