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效率

楼主(2013-10-28):
CString str[100]与vector<CString>,哪个效率高?

网友A:
当然是CString cstr[100]比vector<CString> vstr高
高在他的memory是分配在stack上的
但是cstr[55]和vstr[55],也就是使用array最常用的
random access,效率则是一样的
论功能性则是vstr高的多

若要降低vstr分配memory的开销,最常见的方法是把vstr
cache起来,善用reserve,resize,clear

vc++系列的vector由于有进行一些检查,效率较低
不过你可以下一个macro叫编译器不要进行检查

网友B:
应该是数组的效率高些吧!

网友C:
固定的话str[100]就可以.

但如果不是所有都会用到, 那么延迟去new比较好,也就是vector<Cstring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CString cstr[100]比vector vstr高
高在他的memory是分配在stack上的
但是cstr[55]和vstr[55],也就是 ...

谢谢分享跟解释的,我这来学习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