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请教各位大神这是是什么意思,,怎么才能解决,,谢谢

楼主(2013-10-28):
请教各位大神这是是什么意思,,怎么才能解决,,谢谢

网友A:
你保存文件,然后退出软件,重新打开软件试一试,也许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A:
要是封装没有错的话这样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B:
封装问题吧, 是不是封装里没有 "1" 脚 (比如你可能定义的是 +/- 号

网友C:
封装的管脚号与原理图元件管脚号匹配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封装问题吧, 是不是封装里没有 "1" 脚 (比如你可能定义的是 +/- 号

怎么去看封装里的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封装的管脚号与原理图元件管脚号匹配不上

怎么样才能解决,,谢谢

网友B:
C1 的封装设置的是什么? 就这个名字到封装库里去找嘛
如果没有设置, 那就先设置一个吧, 比如 0805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样才能解决,,谢谢

更改元件管脚号  或者更改封装焊盘编号  一致即可

网友D:
好复杂啊!!!!

网友E:
没遇到过

网友F:
如果PCB封装和原理图对应,那把你的封装库放工程里去就解决了

网友G:
你这个是器件没有封装的,去原理图里看看,把封装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PCB封装和原理图对应,那把你的封装库放工程里去就解决了

怎么才能放到里面去,,谢谢

网友H:
刚开始的话,找本系统写的书……

网友I:
哈哈,有人遇到我以前郁闷了几天的问题啦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哈哈,有人遇到我以前郁闷了几天的问题啦

请问怎么样才能解决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样才能解决

首先你要看PCB封装与原理图封装管脚是否对应正确。在正确前提下,有两种办法,一是忽视它,是可以正常导入的,二重建复制PCB,再导入,就不会出现上述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