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怎么解决这个,,?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10-29):
封装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B:
Unknow PIn, 是因为封装不对引起的, 检查一下吧
下面则可能是在封装库没有找到该名称的封装

网友C:
看消息那一栏的英文提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nknow PIn, 是因为封装不对引起的, 检查一下吧
下面则可能是在封装库没有找到该名称的封装 ...

但是我都给他加了封装的,,都在Miscallaneous Devices.IntLib这个常用的封装库里加的。怎么样检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