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怎么解决,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10-29):
封装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B:
顶2楼
很大可能是封装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装有没有问题啊?

都加了封装的,,

网友C:
没遇到过

网友D:
进入网络表编辑器,删除受影响的网络,删除类,然后重新更新PCB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入网络表编辑器,删除受影响的网络,删除类,然后重新更新PCB

网络表编辑器在那个目录下。。

网友E:
貌似不加封装会有这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网络表编辑器在那个目录下。。

设计\网络表\编辑网络
设计\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