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通信,输出端加mos管作用

楼主(2013-10-28):
如题,平常自己用,在CAN通信的输出端也就最多加了个120欧的匹配电阻,但今天看到人家的一个板子没加电阻,而是放了一个n沟道的mosfet,请问下这个管子在这里作啥用?

网友A:
120ohm的电阻应该也是有的,在CAN通信里面终端电阻是可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ohm的电阻应该也是有的,在CAN通信里面终端电阻是可选的。

恩,不过这个mos管起啥作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不过这个mos管起啥作用啊?

这种设计还真没见过,不过猜测是不是增加CAN的速率,加一个N-mos可以加快高低电平的转换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设计还真没见过,不过猜测是不是增加CAN的速率,加一个N-mos可以加快高低电平的转换速度? ...

应该是起保护作用的
防止出现CAN_L电平高于CAN_H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起保护作用的
防止出现CAN_L电平高于CAN_H的情况

不是啊,CAN_L为高,CAN_H为低,管子也不导通啊相当于也没啥作用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啊,CAN_L为高,CAN_H为低,管子也不导通啊相当于也没啥作用嘛

导通的啊 CAN_L高的时候 CAN_H就直接接地了

网友C:
真没有见过,不过我的猜想是相当于增大功率,有些CAN收发器带多了,就带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