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 烈火四轴的程序下载方式

楼主(2013-10-28):
烈火大哥的四轴PCB上留了两种下载口——串口方式和SWD方式。
如果手头有JLINK或STlink,SWD方式最简单。
如果选择串口方式下载的朋友注意了,单片机的串口是不能直接和电脑串口相连,中间要接个rs232转tll的转换电路。我开始就是忘接了,怎么下载都不成功,还好有烈火版主的技术支持才焕然大悟。

网友A:
这个都不清楚

网友B(2013-12-07):
为什么要用STM32,怎么不用STC做主控,毕竟学的人很多;51在垃圾,也不至于吧

网友C:
swd是啥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wd是啥啊

串行线调试,只需要数据线、时钟线、地线便可以实现程序的下载与调试,与jlink比较起来虽然速度比较慢,但是却省了很多资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用STM32,怎么不用STC做主控,毕竟学的人很多;51在垃圾,也不至于吧 ...

用“死太惨”做主控?肯定会死的很惨,呵呵。

网友B:
思想不一样,那么你怎么不用ARM12做主控或者更高级,这样性能会更高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串行线调试,只需要数据线、时钟线、地线便可以实现程序的下载与调试,与jlink比较起来虽然速度比较慢, ...

我的开发板上只有jlink接口,怎么用swd下载?还需要买类似于jlink的硬件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思想不一样,那么你怎么不用ARM12做主控或者更高级,这样性能会更高级 ...

开个玩笑而已,不必较真。STC不适全做复杂类的运算。等你真正做时就明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的开发板上只有jlink接口,怎么用swd下载?还需要买类似于jlink的硬件么? ...

不要J-LINK是个好东西,可以JTAG 也可以SWD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要J-LINK是个好东西,可以JTAG 也可以SWD

原来如此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要J-LINK是个好东西,可以JTAG 也可以SWD

咱们用 的jlink听说都是山寨的啊

网友F(2014-01-29):
ttl的串口吗,我还没用过,为啥不用max232的呢,那不是更方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