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不搞8位单片机了现在学哪种单片机好呢?

楼主(2013-10-28):
只谈8位单片机哦!之前学51的,后来整了整AVR,但都属于菜鸟级别。两年没碰单片机了,现在想重新选择一款,却不知用什么单片机好!到华强北看了几家代理ATEML的,经销商说现在用这个芯片的越来越少,因为价格上不占优式。听说ST单片机价格很便宜。也想学学,但听我们公司的软件工程师说,这个芯片不容易上手,说里面寄存器很多,设置繁杂,想要很快上手不容易。所以现在纠结用何种8位单片机在以后的几年不会会埋没,而且容易找工作些!

网友A:
从容易找工作的目的来看,还真不容易推荐。
一般来说,复杂的单片机功能更强大。

网友B:
我觉得现在的八位单片机基本上都是在走下坡路,除了一些比较低端的产业,比如玩具开发等,所以学八位以后可能还是比较辛苦,工作也不容易稳定。个人见解,大家讨论哈。

网友C:
学台系的吧,像义隆,合泰等,抄PIC的,但却不兼容,有的转换一下可以移植.
感觉现在大陆生产的小产品都被台系的垄断了.
大陆的MCU厂商的产品都是台湾省代工的吧?台湾不开放OTP类产品代工,是为了防止和本身的产品竟争?

网友D:
ST的主流STM8系不难搞,也不太需要你硬搞寄存器编程,可以用库。容易上手的。

网友E:
所有单片机都是相通的,应该学会一个即掌握全部,否则只能说明你连一个都不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所有单片机都是相通的,应该学会一个即掌握全部,否则只能说明你连一个都不会。 ...

你说的是一通百通?没那莫简单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是一通百通?没那莫简单吧!

这说明真的掌握一种单片机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实上,对电子技术的综合掌握才最重要,基础知识到位了,单片机甚至根本不用学。俺就从来没学过,任何一款单片机,俺看看器件手册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说明真的掌握一种单片机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实上,对电子技术的综合掌握才最重要,基础知识到位了,单片 ...

这才叫高手!

网友G:
STM32,所以单片机都差不多。

网友H:
我也很是纠结,刚毕业的孩子啥都不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