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怎样选择运放电路的电阻?温度系数怎么确定?

楼主(2013-10-28):
在运放构成的比例电路中,确定放大倍数的电阻一般功率都不大,温升较小,并且距离很近,是不是温度系数就不重要呢?
对于反相比例电路,G= -R1/R2,当电阻材质、工艺相同时,估计温度系数也应该相似:
温度变化引起的阻值变化后:G =  -(R1*t1)/(R2*t2) ,当 t1约等于t2时,G应该也是不变;
对于同相电路,G=1+R1/R2,也比较相似,这样理解对么?
当然如果两个电阻的温度系数相差很多,例如t1=100ppm,t2=-100ppm,当温度变化100℃时:
R1变为R1* (1+100*100/1000000) = R1 * 1.01, R2变为R2*0.99, G就变成了G*1.020202, 这样就会有2%的比例误差了

网友A:
通常情况下, 电阻的温度系数很小, 就象楼主举例的 100ppm. 而 -100ppm 的电阻是不常见的. 通常材料的电阻都是正温度系数.
有2%的比例误差 对于常见的电路(1%的电阻电路)里影响应该还可以接受.
当然, 特殊电路不能接受的话, 还有高精度的电阻好选择的.
另外, 通常在电路里, 电容的温度系数倒是常被关注的.

楼主:
谢版主,我主要考虑的是电阻的温度变化引起的阻值变化,在电路中能否相互抵消的问题。
对于模拟信号处理,1%的电阻那是初始误差,只要稳定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可以校准)。
如果环境温度变化,引起电路运算比例出现变动,这样问题就比较大了(现在很多ADC都是12bit了,1%都是40LSB了,直接变成7bit)。
电容对于低速的传感器信号来说,影响很小,一般是滤波器频率特性改变,这对于数字滤波器就一点影响也没有了。

那么,同一盘电阻,他们之间的温度系数是不是都相似呢?同一厂家、同一系列的电阻呢?
只要温度系数差别很小,电阻值都在按比例改变,就不会让运算比例产生变化了。
Vishay的低温漂电阻是很多,但是价格贵,体积大,还不容易买到。
Taobao买这样的高精度器件,总是让人不放心啊,假货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