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v5如何安装MSP-FET430UIF驱动?

楼主(2013-10-28):
得到一个写着MSP-FET430UIF的烧写器,连接到电脑显示驱动安装好了。
但是我的ccs中device connection中没有显示这个,只有USB。

楼主:
请问如何安装使用?

网友A:
ccs v5默认的就是MSP-FET430UIF仿真器

网友B:
也许你得到的那个是国产山寨的,根本不支持CCS,只支持IAR的较低版本??

网友C:
自己带着个驱动的。

网友C:
你插上板子应该会识别到的。

网友D:
这个是ccs上有的。

网友D:
点击安装之后记得选上这个FET的选项。

网友E:
安装的时候,点击选择这个。

网友F:
TI原厂正版 MSP-FET430UIF的哪儿有卖么

网友C:
程序自己安装的。

网友C:
你搜搜看在路径下面有木有这个驱动的。

网友G(2015-08-17):
请问您后来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遇到了和您一样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A:
ccs v5默认的就是MSP-FET430UIF仿真器

请问我430开发板已经和430FET UIF连接好,电脑上也显示设备正常工作,为嘛CCS Target configuration下,没有这个connection选项,只有USB1,USB2.。。。

网友H:
一般的就是USB的,这个还有其他啥方式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一般的就是USB的,这个还有其他啥方式的?

请问我430开发板已经和430FET UIF连接好,电脑上也显示设备正常工作,为嘛CCS Target configuration下,没有这个connection选项,只有USB1,USB2.。。。debug之后,报错 uknown devicd.怎么解决,而且我的仿真器,绿灯一直不亮

网友I:
缺少一个很小很小的驱动文件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I:
缺少一个很小很小的驱动文件了。

什么驱动

网友J(2019-07-05):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能否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