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8ADC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3-10-28):
这两天做A/D,发现在1.13V往下时,DSP转换的值会从1.13V直接跳变到1.03V,再小就跳变到0.93V,但输入电压没有跳变,在1.13V以上时,没问题,不跳变,在0.93往下也不跳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导致AD变换不连续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楼主先用检查一下测量的信号,确认信号没问题

网友B:
就DSP本身来说  ADC不会出现这样的跳变问题
不知道你是否确保你的测量信号的稳定
还有你计算电压值的公式

网友C:
AD的基准是单独的,还是用电源做基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