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WIP+DP83848 TCPIP客户端可以正常运行,如果拔掉网线

楼主(2013-10-29):
这个还是主客间握手没有做好,算是软件的问题,可以增加状态检查再连接

楼主:
这样子,那应该怎样增加重连算法?

网友A(2020-07-17):
引用 楼主:
这样子,那应该怎样增加重连算法?

LWIP有自动重连功能,你需要检测网络状态在重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