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的ccs5没有自动补全

楼主(2013-10-28):
设置里面打开了. -〉 ::等操作符的检测,可在操作寄存器的时候就是没法自动补全。。include了正确的头文件,写出来的程序编译无误,能够烧到flash里,就是不能自动补全寄存器结构体

楼主: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我测试了一下, 发现也不行
然后编译了一下(没有错误), 再继续写就可以了.
楼主也可以试试

网友B:
这个你要把工程编译一下  才可以  自动检测部下拉显示

网友C:
我也发现过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刚打开CCS后,或者没有编译的工程后,试试看楼上的方法,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