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被示波器表头电过的么

楼主(2013-10-29):
昨天调试的时候,使用示波器的过程中,被示波器的一个表头电了一下,感觉电流还是比较大,有点像触到220V的电压,示波器的表头出来的应该电压比较小,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触电感

网友A:
电视机录音机电吹风电饭锅等等都被其电过,据说手机还能电死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视机录音机电吹风电饭锅等等都被其电过,据说手机还能电死人呢

手机也能电死,这个太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嘿,没接触过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嘿嘿,没接触过么

没有,修板子的时候被15v电过;P

网友C:
地线没接好,赶快修,不然要把电路板上的IC损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线没接好,赶快修,不然要把电路板上的IC损坏的。

啊!不是吧,这么严重

网友D:
被一节干电池电过。
当然,除干电池之外,还有一个变压器,就是老式晶体管收音机里面的小输入变压器,约大拇指大小。

网友E:
基本可以确定没接地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没有,修板子的时候被15v电过

你扯吧,15V是电不了人的,没有70V感觉不到电

网友G:
被电烙铁电过,边电还边在焊元件。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地线没接好,赶快修,不然要把电路板上的IC损坏的。

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扯吧,15V是电不了人的,没有70V感觉不到电

你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I:
浴室标准是低于2.5V(湿),安全电压36V,不是楼上的70V。不能说15V就不能电人,被24V电瓶电过的说。湿手不能乱摸。。。

楼主:
引用 网友G:
被电烙铁电过,边电还边在焊元件。

哥们真心淡定啊!

网友J:
这个基本就是地线没接好,我也被电过

网友K:
引用 楼主:
手机也能电死,这个太坑了吧

充电的时候电死人的

楼主:
那是接触到交流的部分了

网友L:
示波器里的Y2电容漏电,换个质量好些的

网友M:
嗯,我也被电过,很有可能是示波器的地线没有接好,我当时把地线接好后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试下就知道了。。。。

靠,我平常被电多了,50V是肯定拿过没有问题,被220V电都弱了,我是做电力仪表的,用三相电力校验仪输出400V三相电时,也就是400*1.732V,我忘了关输出,直接用手拿,手还没接触电线就被电了,但是我闪得快,只是疼得大叫了一声,整个办公室都听到了,只是手指的皮黑了一块,但是我还是照样活得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