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两个51单片机电平传递问题,师傅进来帮帮忙!

楼主(2013-10-29):
一个系统需要用到两个单片机,单片机1做控制,单片机2反馈外界信号,现在需要单片机2送来的电平信号,单片机1接受相应高低电平信号并处理!!TTL电平传递,自己实验一下,直接连接不对,反应迟钝!!直接按键模拟高低电平信号,程序反应灵敏!师傅进来帮帮忙!

网友A:
先用万用表量一下单片机2有木有发出信号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万用表量一下单片机2有木有发出信号哇

有的有的,同样的高低电平,用按键送高低电平就可以,反映灵敏,用单片机2送来的高低电平就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有的,同样的高低电平,用按键送高低电平就可以,反映灵敏,用单片机2送来的高低电平就不行! ...

“用单片机2送来的高低电平就不行”是怎么个不行法?

网友B:
我估计是没共地。

网友:
同楼上  还有就是端口模式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单片机2送来的高低电平就不行”是怎么个不行法?

按键送来高低电平信号,程序反映正常,单片机2送来的高低电平信号,程序反映迟钝,甚至误操作!!

网友C:
提高中间传输电平,增加驱动能力

网友D:
输出单片机端口推挽,输入单片机端口开漏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单片机端口推挽,输入单片机端口开漏上拉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E:
先检测单片机2的信号是否有迟钝,然后检测下传输过程中信号是否衰减,还要看看是不是单片机1程序处理迟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检测单片机2的信号是否有迟钝,然后检测下传输过程中信号是否衰减,还要看看是不是单片机1程序处理迟钝。 ...

单片机1反映灵敏,就是接收单片机2送来的电平信号时反映迟钝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单片机1反映灵敏,就是接收单片机2送来的电平信号时反映迟钝

在单片机1这段测量下信号是否衰减!

网友F:
需要增加个三极管吧,驱动一下

网友G:
额,通讯还是用i2c或者spi比较靠谱,不用自己设计通讯协议

网友H:
用示波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键送来高低电平信号,程序反映正常,单片机2送来的高低电平信号,程序反映迟钝,甚至误操作!! ...

抓取出错时候的波形看看。
另外,单片机之间的连接搞成开漏加上拉电阻试一下嘛

网友I:
好学生啊

网友J:
串口更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谢谢

怎么样?结果如何?

网友K:
看斯已经解决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样?结果如何?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我实验了,单片机1设置了推挽,单片机2开漏加了10K上拉电阻!可依旧不行,单片机反应迟钝!按键模拟反应灵敏!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斯已经解决了啊

没!下午忙着用一个单片机实现呢!用了4个中断服务函数,有点冲突,调试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抓取出错时候的波形看看。  另外,单片机之间的连接搞成开漏加上拉电阻试一下嘛 ...

开漏上拉电阻有要求吗?我试了10K的不行,问题依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我实验了,单片机1设置了推挽,单片机2开漏加了10K上拉电阻!可依旧不行,单片机反应 ...

。。。你是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是不是单片机给的电平脉冲宽度不够?你程序扫描端口的时间间隔是多长

网友L:
还是要你把“不行”两个字换成工程师的语言表达清楚,延迟?延迟了多少?有没有排除其他程序的影响,接收方怎么检测的?通讯协议是什么?并口传输速度可以上兆。

楼主的主要问题就在——遇到无厘头的问题以后瞎想,按钮能行,另一个芯片不行,都是低电平,可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是不是单片机给的电平脉冲宽度不够?你程序扫描端口的时间间隔是多长 ...

单片机型号是STC15L104W,单片机送出高低电平的时间依据外界感性信号,时间最短10MS,最长1秒!扫描到应该没问题,因为按键按的很快也可以!单片机给信号的话时快时慢,偶尔没反应,误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还是要你把“不行”两个字换成工程师的语言表达清楚,延迟?延迟了多少?有没有排除其他程序的影响,接收方 ...

师傅,我把单片机2送来的两个高低电平信号接到LED上了,程序反应很快,无延迟!同时用按键检测单片机1的标志位处理程序,运行良好,无延迟!接下来把单片机2的标志位信号送给单片机1进行标志位处理,程序运行不正常,表现为偶尔无反应,误操作,偶尔快,偶尔慢!开始怀疑单片机送出的高低电平信号跟按键模拟的高低电平信号不是一回事吗?我输出用推挽,输入开漏加上拉10K,未发现明显效果!

楼主:
引用 楼主:
师傅,我把单片机2送来的两个高低电平信号接到LED上了,程序反应很快,无延迟!同时用按键检测单片机1的 ...

忘了说了,两个单片机用的是一个电源,共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漏上拉电阻有要求吗?我试了10K的不行,问题依旧!

10K的电阻没啥问题。你是不是应该画个图让大家看一下你的电路到底是啥模样的?光看文字,可能会有隐含的问题看不出来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K的电阻没啥问题。你是不是应该画个图让大家看一下你的电路到底是啥模样的?光看文字,可能会有隐含的 ...

我只需要简单的高低电平传递,不需要传递数据!

网友M:
两个单片机有没有共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需要简单的高低电平传递,不需要传递数据!

两个单片机共地。
单片机1做检测,不需要搞成推挽嘛,整成高阻类型不就挺好嘛。
单片机2输出电平状态保持时间长一点。

网友L:
引用 楼主:
师傅,我把单片机2送来的两个高低电平信号接到LED上了,程序反应很快,无延迟!同时用按键检测单片机1的 ...

跟接口什么开漏不开漏的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把单片机2的标志位信号送给单片机1进行标志位处理”是怎么实现的?标志位是在内部寄存器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