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高手路过帮个忙!!!

楼主(2013-10-29):
1.在布线是,线段画长了,除去去掉重新画,还有没有可以靠鼠标来改变长度。。
2.能不能把不好的线全部直接从toplayer变到bottomlayer的方法。。
请各位高手帮忙

楼主:
除去删掉重新画以外!

网友A:
有个拉伸功能,不过不太好用
全选要更层的线,用全局 试试

网友B:
可以拉伸

网友C:
线可以拉伸,还有,如果觉得99se不好操作的话换altium designer吧,更新的版本更方便的操作,当然也更大。

网友D:
可以选中要更改的线,然后批量更改层.
批量更改的操作方法是:双击要更改的线,点"Global"....

网友E:
99SE操作不友好,电脑配置高的话还是换 Altium 吧

网友F:
请使用AD,所有问题全部解决

网友G:
你这些问题我可以回答,晚上上图,你明天来看贴

网友H:
全局选中,换层即可

网友G:
图片1

图片2
一、
如上图1:ABCD,CE为同一网络的线,A点处有个带同网络的焊盘 ,那么在画线状态(P+T)下,
1:双击B点,则焊盘保留且线BCD,和CE都自动删除。
2:双击C点, 则焊盘保留且线CD,和CE都自动删除。
3:双击D点, 则焊盘保留且CE自动删除。
4:双击E点, 则焊盘保留且CD自动删除。
5:顺着ABCD画线, 则焊盘保留且CE自动删除。
6:顺着ABCE画线,  则焊盘保留且CD自动删除。
7:双击A点B点之间任意一点,则焊盘保留且点A到双击点间连线保留,其它都自动删除。
8:若A点没有焊盘,双击所有线上任意点则所有线自动删除。
9:若图2中画圈处没有选择中,或ABCDE和焊盘没有网络,则上述1-8均不成功。
二、
在空闲状态下,M+ R后,单击CE间任意点,则点击处(设为F)生成一个断点,且把CE拆开成CF和FE两线,
  在没有再次点击前,F点可移动到任意位置,CF和FE间的连接保留。再次点击则F点定义完成,同时CF和FE定义完成 ,
若第二次单击点与第一次单点坐标相同,且两次单击之间没有移动过F点,则CE保持原样不被拆分,F点无效。
三、
在空闲状态下,M+E后 ,单击E点,则线CE变可调整,C点坐标不变,变的是CE的长度、角度。

网友G:
99SE中多对象多属性批量变更

单对象属性栏是指你要批量理改的原始对象是线、焊盘、过孔、方块、字符==,
属性匹配栏是让你选择含有相同属性的文件中所有的原始对象,比如线的属性有起始和结束的X、Y坐标,线宽,是否被选中、所在层==,
(其它对象PAD、VIA、FILL、==的属性你双击相应对象,即可看到)
属性复制即你要到时候要更改的属性。只有被勾选中的属性才能被批量更改。
比如你要批量更改线条的层,先选中你要更改的所有线,双击其中之一,弹出属性窗,点击右下角的,即成上图窗口,
更改单对象属性栏中的Layer, 选择你在转换到的目标层,再单击属性匹配栏中的Selection为Same,再勾选属性复制栏中的Layer,
再点击“OK”即成了

若要单个对象换层,只要拾取该对象为活动状态(可随移动时),按下换层键,(默认是小键盘上的“*”)切换到你要的目标层放下对象即成。

网友G:
以上操作限于99SE,DXP或2004或后续版本的操作略有差异,
快捷键是没有人为变更,系统初始时的定义。汉化之后的快捷键可能会有变动。

楼主:
全选   问题是已经布着双面板,全选的话不是两个丝印层都选中了吗!!

网友G:
有个功能叫:选择层上所有,快捷是S+L,你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