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问大侠们DAC芯片选型问题

楼主(2013-10-29):
本人现在做项目,需要一款DAC芯片,0~10v模拟输出,10位DAC,两通道以上,请给个意见,谢谢

网友A:
用ARM或单片机啊,集成的12位。10V的话,放大下

网友B:
你的速度也没有啥要求,也没说用单片机集成还是外设的,所以选择余地很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RM或单片机啊,集成的12位。10V的话,放大下

额,现在选的方案是放大下,不过单片机已经定了是STM8系列的,自带A/D没有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