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疑问

楼主(2013-10-29):
用野火的例程,不能做到像野火给的PDF上的那样 ,感觉哪里不对了 但是自己不知道怎么改,刚开始学,第一个图是自己的超级终端上的显示,第二个是野火历程上说会出现的显示,   表示为什么不懂为什么我的时间能有三位数?

网友A:
RTC运行了20天而已........

楼主:
怎么样才能在开始的时候设置那个RTC出来的时间值呢?这边不是说RTC出来的时候有一个TIME setting 吗?

网友B:
RTC用不到无所谓,用到了,你后悔莫及

网友A:
据说STM32F103的RTC如果用LSE可能会发生停振的故障. 这个故障在MCU主电源掉电时无法监测, 容易导致RTC停止运行. 如果是需要RTC唤醒的系统, 则可能会停止运行.

网友C:
no need to configure :lol:lol:lol

楼主(2013-11-29):
最近没上线  这个问题发帖后几天就解决了 ,开发板上有个纽扣电池  拆下重装一下就可以再次调整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