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控制ACI电机

楼主(2013-10-29):
       大家好,我最近用TI的28035做交流电机的控制,主要修改了TI的例子程序。现在遇到一些问题,希望各位大牛能帮小弟解决一下:
    现在用示波器测试PWM的脉冲波是互补有死区的,占空比也是按照正弦波的规律变化,输出频率50HZ左右,把程序放到芯片,不接电机直接控制驱动芯片(驱动芯片给15V的电压),驱动芯片会发热烧掉的情况,不知这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驱动芯片烧掉的原因有哪些?做这个测试主要注意些什么吗

网友A:
你互补的两路PWM波确保送入了同一桥臂的上下桥
即使死区时间不够  烧掉的可能较小
如果输出50HZ的正弦波   PWM波的频率应该是2K左右吧
驱动烧掉最有可能的一个原因是上下桥臂短路 也就是同时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互补的两路PWM波确保送入了同一桥臂的上下桥
即使死区时间不够  烧掉的可能较小
如果输出50HZ的正弦 ...

您好,感谢你的回复。
我的互补PWM波是送入同一桥臂。
PWM的周期是100us,即1W的频率。我测试正弦波的频率是看占空比从小到大再变小的,知道这样不准确,但不知什么办法可以测。
会不会是我的程序放到驱动板时ADC的采样对我的PWM有影响?
再次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你的回复。
我的互补PWM波是送入同一桥臂。
PWM的周期是100us,即1W的频率。我测试正弦波的频 ...

频率太大了吧  你跳到2K左右  PWM的占空比在变化    应该是安装SPWM波的规则变化的
ADC等不会影响PWM的输出  这是独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太大了吧  你跳到2K左右  PWM的占空比在变化    应该是安装SPWM波的规则变化的
ADC等不会影响PWM的输 ...

你好,之前的问题解决了,很感谢你。
出现了一个新问题,我现在的SVPWM逆变出来的正弦波用万用表测跟预想的电压不同。
我想问一下用SVPWM调制的正弦波的电压峰值会根据占空比改变吗?(观察PWM占空比最大为70%左右),SVPWM只是调频率还是电压也一起调?
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之前的问题解决了,很感谢你。
出现了一个新问题,我现在的SVPWM逆变出来的正弦波用万用表测跟预想 ...

万用表只能测到等效电压
理论上占空比会有一个等效的电压值  但是整体频率较快的话
万用表测试肯定不等同   用示波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