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521和ULN2003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3-10-29):
单片机是3.3V电源,与uln2003驱动的继电器12V电源是隔离的,因此在单片机和2003之间想用521隔离。
请帮忙看看我的图怎么样。另一个是2003内部示意图。
单片机IO是推挽输出。看2003的datasheet,其内部有电阻,就没有在521的C极再加限流电阻。
如果要加的话,是不是这样估算的:假设2003的输入极电流1mA,则(12-0.7*2)/1-2.7=7.7K?
算上521的Vce的话,上面算出来的值也小不了多少吧?
求解惑。

网友A:
行啊!多少加个电阻遮遮眼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啊!多少加个电阻遮遮眼儿吧

没画出来,只是不太确定电阻的估算方法。

与RB相当就可以,再测算验证一下。你行的

网友B: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C:
有条件的话,加点电阻和电容啊。

网友D:
2003的输入电流.>2mA能可靠地包和继电器。100%的CTR,光耦的原边只少要2MA

1mA也不少,达林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条件的话,加点电阻和电容啊。

电阻是加在521的C极和12V电源之间吧?
电容加在哪里呢??

网友E:
带继电器完全够了,如果想加快速度需要在521的输出加一个2K的下拉电阻,个人观点电容就没必要了。521光耦输入端有个三四毫安就行了

网友F:
加一个电阻就好。几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继电器完全够了,如果想加快速度需要在521的输出加一个2K的下拉电阻,个人观点电容就没必要了。521光耦输 ...

光耦的4脚和+12V之间不用加电阻吗?你说的下拉电阻是加在光耦的3脚?可否讲一下加快速度的大致原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一个电阻就好。几千的。。

加在光耦的4脚和+12V之间吧?
这样估算电阻值可否:因为uln2003可以5VTTL电平驱动,假设2003的输入电流为2mA,光耦Vce压降0.4V,则阻值为(12-5-0.4)/2=3.3K。我这里避开了2003内部的电路计算,因为弄不太懂,求解释。

网友F:
uln2003最大输入电压30V,最大输入电流25mA,输入电压为3.85V时电流为大概1mA,那么比你算的那个值再大点就好了吧。

网友G:
2003的输入看成是三极管的基极,既然做开关使用输入电平就要干净,不是1就是0,不要出现三态的情况。
1.推荐光耦3脚接地,4脚接2003的输入,再接一个限流电阻到12V。
2.单片机驱动光耦尽量用灌电流的方式。
3.如果只驱动一个继电器的话用一个小功率的MOS管多好,为何非要浪费一个2003?

网友H:
为了防止上电瞬态误动作,最好改成负逻辑驱动,即低电平时继电器闭合,只需降光耦的LED负极接IO即可,其它的无所谓,不用再加什么元件,2003内部的已经够完整。只是,如果继电器的负载电流较大的话,最好在触点上加消火花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2003的输入看成是三极管的基极,既然做开关使用输入电平就要干净,不是1就是0,不要出现三态的情况。
1.推 ...

1.打算采用你说的这种接法。
2.因为单片机上电后是高电平,因此想用输出低电平来驱动继电器动作。灌电流有啥好处?
3.一共要驱动5个继电器,只画了一个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了防止上电瞬态误动作,最好改成负逻辑驱动,即低电平时继电器闭合,只需降光耦的LED负极接IO即可,其它 ...

消火花是指消继电器被控制端的火花吗?
比如那种控制220v交流5A的通断的中间继电器,控制电压是24V,我看到有专门的保护配件,貌似类似续流二极管,也有专门的消火花配件?

网友I:
消火花学问比较大,省事情的可以用压敏或TVS,或者根据具体负载确定一个RC吸流。

网友H:
引用 楼主:
消火花是指消继电器被控制端的火花吗?
比如那种控制220v交流5A的通断的中间继电器,控制电压是24V,我看 ...

火花发生在继电器的触点通断瞬间,如果负载不重就不用管,如果负载比较重,火花就会比较明显,一方面会导致触点的烧蚀甚至粘连,另一方面,火花放电会产生光谱电磁辐射,很可能是系统的严重干扰源。
消火花电路接在触点上,续流电路接在线包上,二者没有什么关系。消火花电路有多种,基本结构是RC回路,有时也加压敏器件,没有“类似续流二极管”的。专门的消火花配件是供强负载开关使用的,你不会需要。

网友G:
引用 楼主:
1.打算采用你说的这种接法。
2.因为单片机上电后是高电平,因此想用输出低电平来驱动继电器动作。灌电流 ...

1.灌电流的形式就可以实现低电平有效,防止单片机上电瞬间误动作,而且可以减少单片机的输出电流。
2.但按照我得方式改过的电路不能实现输出低电平的时候继电器吸合。2003输出形式为漏极开路,无法输出电流的,只能灌电流。也就是如果你的继电器线圈一端接2003的输出,一端接地那继电器室永远不会吸合的。
3.2003驱动继电器正确的接法是继电器线圈一端接12V,一端接2003的输出,当2003输入为高电平,输出为低电平,此时继电器才会吸合。
4.解决方法有三种,第一种光耦后端是还按照你原来的接法,但在光耦的三脚对地加一个下拉电阻。第二种是在光耦和2003中间再加一个NPN的三极管进行反向。第三种是后端按照我得接法,前端单片机用高电平驱动光耦(这种方**增加功耗)。
5.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J:
进来学习一下,分享了

网友K(2017-06-16):
好多馊主意,本来好好的,一改问题就来了。
光耦输出接成下拉式,那么上电MCU初始化期间光耦是不受控制的,光耦输出集电极的上拉电阻直接使ULN2003导通,就等着上电瞬间所有接在ULN2003上的如继电器带交流接触器等这样的负载轰响吧。

网友L:
2003的输入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