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两个关于电阻电容取值的问题

楼主(2013-10-29):
图片如上

问题1:手绘红框中RC串联后并入电源网络,其中RC取值是怎么计算出来的,烦请懂的给一下计算公式,或者大体的计算思路。
问题2:椭圆红框中,PMOS管的GS间并入RC并联电路,其中RC取值又是怎么计算出来的,烦请懂的给一下计算公式,或者大体的计算思路。
期待达人给一下指导,谢谢啦!

网友A:
电路不全功能不详

网友B:
电路不全啊
估计是功放用的吧

网友C:
问题1,RC电路是一个滤波稳压电路,RC的取值可以根据电源的输出电阻和滤波截止频率算出(计算方法见模电书RC滤波电路),也可以根据实际电路调整R值,以取得一个比较好的电源波形为准。
问题2的RC电路是一个旁路保护电路,R值由芯片和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决定,C值根据经验取一个较小的电容值即可。

楼主:
问题解决,已知到如何处理,谢谢楼上几位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