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AD采集如何滤波

楼主(2013-10-29):
群里的兄弟们,在下最近遇到AD波动大的问题,无法有效解决,望兄弟们指导一下在下,谢谢
问题描述:
             1:我是采集流量(50mL---5500mL) , 在50mL---1000mL小流量时,电机的电压固定,外面调节阻力阀来调节流量,但是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前后采集的AD误差大
             2:OLED液晶和电机转动时,3.3V波动大,示波器查看,上下频繁波动0.2V。
             3:CPU是LPC1768(CORTEX-M3),AD是12位精度,我硬件上传感器输出分压后,2.7V(满量程5500mL),0.3V(最低0mL)

已经解决过的措施:
          1:7.4V输入电源转换3.3V前,加0.1uF和100uF/16V,  转换后3.3V,也加0.1uF和100uF/16V
          2:软件上已经做过足够的滤波

/************************************************/
CPU 电路

/***************************************/
CPU供电3.3V,AD的电源也是同一个

/**************************************/
液晶OLED 的电源是Cpu供电的3.3V,通过MOS管7309后,升压电路后,LCD_VCC是12V

/******************************************/
这个是电机的驱动电路
PWM控制

网友A:
把A/D的基准电源单独分开提供试试,因为可能是电机转动后电源的负载比较重引起电源波动,或者是是电机的电磁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A/D的基准电源单独分开提供试试,因为可能是电机转动后电源的负载比较重引起电源波动,或者是是电机的电 ...

嗯,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A/D的基准电源单独分开提供试试,因为可能是电机转动后电源的负载比较重引起电源波动,或者是是电机的电 ...

采集小的AD时,及时单独分开了3.3V,前后采集的依然存在误差。我在信号端加了跟随器,效果可以,如果将这个跟随器的电源改成电池电压,是否会有影响(电机是接电池电压的)

网友B:
信号范围达到110倍
建议分成2个通道  这个每个通道动态范围10倍左右,有利于提高小信号下的AD有效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范围达到110倍
建议分成2个通道  这个每个通道动态范围10倍左右,有利于提高小信号下的AD有效位数 ...

嗯,谢谢指导,用程控放大器是想过的,目前还没行动。先跟随器的在做试验比较

网友C:
QQ群:259829328是NXP的技术交流群,可以到那里咨询,应该可以得到合适帮助!

网友A:
干扰基本都是从电源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QQ群:259829328是NXP的技术交流群,可以到那里咨询,应该可以得到合适帮助! ...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扰基本都是从电源进去的

嗯,谢谢指导。芯片内部的发热对于芯片本身的AD 是否有影响

网友A:
内部的发热对电源会有影响的。你可以通过加大散热片或风扇等各种方式让其降温对比,或者是刚启动的时候去测量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的发热对电源会有影响的。你可以通过加大散热片或风扇等各种方式让其降温对比,或者是刚启动的时候去测 ...

哦,是对电源的影响,这么说也影响了AD了?

网友A:
应该是,你可以实验确认一下

楼主:
谢谢指导,发热是多少会影响,但这次好像不是主要原因。发现电机干扰对电源(VD3.3V)的影响吧,我这里AD的电源VA3.3是和VDD3.3v 同一个。之前考虑单独分开AD的基准电源,但是总电源(电池电压)在电机转动时,对3.3V还是会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