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XILINX 的SPARTAN6 使用从并配置,DONE不能拉高,求救!!!

楼主(2013-10-29):
RT, 现在板上两种设计,一种为SPI FLASH 配置,一种为使用 Linux 配置FPGA。
SPI FLASH 的方法可以使用,DONE也能拉高,FPGA 工作正常。当切换为从并配置时,DONE不能被拉高。
从并配置环境:
1:linux 使用的CPU为 atmel 的9G20.
2:使用8位模式。D0-D7.
3:CSI_B 和 RDWR_B 接地;CCLK 接 CPU 的 CS0 (chip select 0)。DONE 330欧姆上拉。CCLK 没有做50欧姆阻抗匹配和100欧姆分压。所有BANK电压均接
   3.3V.
4:M0 = Ground.M1 = 3.3V.(直接接,没有上拉或者下拉)。
5:配置文件为.bit文件,没有经过iMPACTd的处理(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6:配置文件选项:
①:General Option:

②:Configuration Option:

③:StartUp Option:

7: linux 配置 代码:
// Set Pro to be 0 and wait for init to be 0
    at91_set_gpio_output(PROGRAM_PIN, 0 );
    printk ("Wait for init to be low... \r\n");
    mdelay (1);
    do
    {
        rdtemp = at91_get_gpio_value ( INIT_PIN );
    } while ( rdtemp );

    //
    // Set Pro to be 1 and wait for init to be 1
    //
    at91_set_gpio_output(PROGRAM_PIN, 1 );
    udelay (10);
    printk ("Wait for init to be high... \r\n");
    do
    {
        rdtemp = at91_get_gpio_value ( INIT_PIN );
    } while ( !rdtemp );

    //
    // start to load the firmware
    //
    unsigned char code = 0;
    for( i = 0; i < uiSize; i++ )
   {
          // Copy data
           *ptr = *pSrc;
           //ptr ++;
           pSrc ++;

          // waiting for FPGA not busy
           while ( at91_get_gpio_value ( AT91_PIN_PB11 ) );
          // check the init pin
            if ( !at91_get_gpio_value( INIT_PIN ) )
           {
                printk ("crc error ...\r\n");
                printk ("i = %d\r\n",i);
                 return -1;
           }
   }

    //
    // Waiting for DONE go to high
    //
    printk ("Wait for done to be high... \r\n");
    timeout = 0;
    do
    {
        // read the DONE pin
        rdtemp = at91_get_gpio_value (DONE_PIN);

        timeout ++;
        if ( timeout == 99999999 )
        {
            printk ("timeout...\r\n ");
            return -1;
        }

        if ( !at91_get_gpio_value(INIT_PIN) )
        {
            printk ("crc error ...\r\n");
            return -1;
        }

        *ptr = 0x00;

    } while ( !rdtemp );

    // additional cycle
    for ( i = 0; i < 8; i++)
    {
        *ptr = 0x00;
    }
    return 0;
}

代码流程:
1:设置PROGRAM_PIN 为低,等待1ms . 检测并等待INIT为低。
2:拉高PROGRAM_PIN,检测并等待INIT为高。
3 : 开始load FPGA 配置文件。(检测INIT与BUSY 信号)
4:检测DONE 是否为高,并一直发送0x00 提供时钟。

不知道这里面哪个环节出错,导致DONE 一直不能被拉高,FPGA 不能被正确配置,请做过的大虾们指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