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一起讨论单片机的多任务,以stc12c5a60s2为例。

楼主(2013-10-29):
对单片机了解不多,所以发帖同大家一起讨论。
现在的产品趋向智能化,处在实际环境中的产品要实现功能与控制,需要有一个微控制器(仅限于单片机,对微处理器、嵌入式认识很肤浅)。处在实际环境的单片机我把它看成一个智能体(agent),它应具备以下几个模块:1)电源模块;2)传感器模块;3)通信模块(无线方式);4)执行模块(例如马达、继电器);5)维护与存储模块。一块单片机,它对这些模块怎样进行管理呢?它需要实时监听是否有无线命令下发,也要隔一段时间上发心跳信号(对主机说明其存在)。在接受到特定指令后,启动传感器模块检测环境(V/A,温度,湿度等),将数据上传。或启动马达,行进指定长度等。这些任务是怎样切换或者触发的呢?中断方式?查询方式?时间片?任务能够同时进行吗?stc12c5a60s2的两个定时器是能够同时运行的,可以实现类似的功能吗?
希望有兴趣的朋友一起讨论,也为了兴趣爱好。共同进步!

网友A:
这个项目是够复杂的, 可以考虑上个 OS 了.
这么的问题, 怎么解决呢, 根据要求来确定吧, 特别是允许的响应时间, 这个指标也很重要

网友B:
同意2楼,楼主有量化的时间指标么?

网友C:
一般的状态机就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并行运行多任务了。
用OS也可以,但是要简单的OS,毕竟是8位机。我一般用查询方式的OS,要立即响应的放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项目是够复杂的, 可以考虑上个 OS 了.
这么的问题, 怎么解决呢, 根据要求来确定吧, 特别是允许的响应时 ...

如果加入操作系统,就变为讨论嵌入式了,ARM,linux,我觉得单片机应该能完成这样的工作。目前我的进度是:主端接收串口指令,用无线发出去,从端接收指令,进行电压、电流、温度检测,将测得的数据保存起来。接下来的任务是从端将数据发送给主端,主端把数据通过串口传至pc,用软件对数据进行相应的处理,如显示、分析等。如此,每个端子都集收发于一体。接收无线信号应该是被动的,不断扫面接收端口,通过中断来触发。发送又分主动和被动部分,从机的心跳信号就是主动发送的,检测信号是在接收到指令后被动发送的。我现在的问题是不能在主体上清楚的布置程序。需要实时进行的功能用中断实现,执行一次的写成子函数或用查询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状态机就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并行运行多任务了。
用OS也可以,但是要简单的OS,毕竟是8位机。我一般用查 ...

谢谢你的回复。你说的查询方式的OS是什么?可以详细说说你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2楼,楼主有量化的时间指标么?

谢谢你的回复。还没细化,每隔一段时间进行扫描应该是比较常用的方式。整体方案还没有定下来,我是从下往上做方案的,先把功能模块做好,然后把各个功能模块整合在一起。现在愈发觉得程序难以布置了,任务的调度也没静下心来想清楚。

网友D:
51就不要整RTOS了

网友E:
单片机也是嵌入式,无论有OS还是没有OS,也无论是51还是ARM哪怕是因特尔的处理器,只要是一个专用的计算机系统那就都属于嵌入式。对于FPGA/CPLD虽然也是可“编程”的但本质上是一个硬件电路,它的“代码”并不是计算机程序,不过现在的FPGA/CPLD芯片越来越系统化,内部会集成一个硬核或软核的CPU,这个时候又就具有嵌入式的特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也是嵌入式,无论有OS还是没有OS,也无论是51还是ARM哪怕是因特尔的处理器,只要是一个专用的计算机 ...

谢谢你的回复。我其实也没把单片机跟嵌入式分立起来,我的目的是用单片机实现当前的功能,还不至于使用带操作系统的“嵌入式系统”。我不知道怎样详细表述,辞穷。目的是用单片机实现多任务。

网友D:
多任务就是多调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你说的查询方式的OS是什么?可以详细说说你的方法吗?

轮询方式的OS,就是所有任务都是按顺序执行,没有优先级。一个任务要运行完成并且切换出去,放弃对CPU的使用,别的任务才有机会运行。当等待的节拍到,任务重新运行。

网友B:
楼主是用的主、从两个单片机吗?说一下我根据你提供的信息的理解:设主单片机为A,从单片机为B,则
A的任务是:
1. 接收PC的串口指令,可以用中断的方式,收到指令后置一个flag,在后台可以查询这个flag来决定是否通过无线模块给B发指令
2. 无线发送,可以用轮询方式,在后台轮询串口置的flag来向B发无线指令
3. 定时器检测心跳,用中断方式,如果在指定时间内未接收到从机心跳,定时器上报中断,向PC上报错误
4. 无线接收,可以用中断方式,接收数据和心跳,在无线报文中设置标志来区分心跳和检测数据。处理时判断如果是心跳,将心跳定时器重置;如果是数据,存入缓冲区,并置data标志
5. 向PC通过串口发送检测数据,用后台轮询方式,轮询到data标志后,启动串口发送并打开发送中断,发送中断用来发送其余的数据,直到将缓冲区数据发完
就是不清楚你的无线是否是全双工的,如果是就没什么问题,如果不是无线模块的接收和发送还要做互斥

B的任务是:
1. 向A发送心跳,用定时器启动发送,可以在定时器中断里做无线发送,也可以置标志在后台轮询来启动发送,得看无线发送的操作是否复杂
2. 接收A通过无线发送的指令,可以用中断方式,收到数据后置一个flag,在后台可以查询这个flag来决定是否进行检测数据采集
3. 环境检测数据采集,可以在后台用轮询方式,轮询到采集flag标志后开始采集各检测器件的数据,各器件的总线时序如果要靠软件模拟,得做好关中断
4. 通过无线向A发送检测数据,用轮询方式,轮询到检测数据采集完成的标志后发送数据
任务1和任务4都会使用无线模块发送数据,需要做报文的互斥,如果任务1是在中断中处理,还得做设备的互斥。建议将无线报文的发送都放到后台来轮询,因为心跳的优先级要高,如果任务4正在发送数据,这时如果心跳定时器来中断,要在中断中发心跳不太好操作

不了解楼主说的这个无线模块是什么样的,不知道这样处理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轮询方式的OS,就是所有任务都是按顺序执行,没有优先级。一个任务要运行完成并且切换出去,放弃对CPU的 ...

谢谢,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专业pcb打样和小批量生产厂家,杂色油墨收费、单双面板最快12小时交货。有需要联系朱先生13691669012  qq15 ...

:cur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用的主、从两个单片机吗?说一下我根据你提供的信息的理解:设主单片机为A,从单片机为B,则
A的任务 ...

谢谢你的回复,有心了!我今天就在设计程序,具体怎样实现还在测试中。两块单片机是主从关系,按你的,设主为A,从为B,都具有发送与接收的功能。程序流程是这样的:
1、注册
1)B上电发向A送注册信息,上电时已完成电压、电流是否超限的判断,ds18b20测得的环境温度值,pt100测得的线表温度;
2)A向B下发确认并查询B检测数据(电压、电流是否超限标志,温度)的指令;
3)B上传检测数据,完成注册
2、实时过程
1)A可指定B执行某一功能(例如,线表温度),B完成注册后,监测电压、电流是否超限的程序在执行,超限就自行调用继电器模块断开线路,延时一定时间后自行调用继电器闭合线路,以避开超限值,并主动上传警告。另外的程序则等待A发命令来调用,B完成某一功能后将结果上传
2)A接收警告、异常、检测数据,将其上传至pc端
3)A下发心跳命令,检测B是否还在线,B在线就发确认信号
过程大致是这样的。我也说不上单端的收发是不是全双工方式,因为从机有主动上传注册、异常的权利,此时主机需要中断手中的工作,向pc上传异常。我现在的问题是单端的收发怎样设计,当没有指令的时候,A,B应该处于何种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用的主、从两个单片机吗?说一下我根据你提供的信息的理解:设主单片机为A,从单片机为B,则
A的任务 ...

你的思路我会参考的,真的非常感谢!对于被动的功能,我想尽量避开中断,实时的功能就采用中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思路我会参考的,真的非常感谢!对于被动的功能,我想尽量避开中断,实时的功能就采用中断。 ...

不用客气,大概了解你的应用场景了。我说的全双工意思是想问无线模块是不是可以同时进行接收和发送,比如这个模块在接收数据时是不允许单片机向它写数据请求发送的,那它就不是全双工;在发送时就要去判断模块是不是busy,这样操作起来可能要比较麻烦一点。
还有一点要确认的就是无线模块是怎么工作的,是既支持中断模式也支持轮询模式吗?是不是它内部有发送和接收buffer,如果收到数据或者数据发送完成就可以向单片机报中断?还是要单片机按顺序执行一串指令它才会去收发数据?我对这点不是很了解。。。
不过有两点我和你的观点不太一致,一就是心跳是A查询B才发送,还是B主动发送的问题,我觉得B主动发送会减少一些开销和带宽,可能会好一些;二就是被动功能是采用轮询还是中断模式的问题,我觉得被动功能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程序,用中断实时性和开销会更好些,反倒是主动的功能是你安排好了什么时候去执行的操作,可以不使用中断。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哈,可以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G:
51貌似有个简单的RTX操作系统,你可以试试,不知道能不能符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G:
51貌似有个简单的RTX操作系统,你可以试试,不知道能不能符合要求

谢谢你的回复,长知识了。我稍微百度了一下,RTX是小型实时操作系统。我现在还不打算加入操作系统,我想用尽可能多的中断或者查询来解决多任务的问题。

网友H:
你这个没必要搞个OS的,控制对象也不是很多,上OS反而搞复杂了。

网友I:
也没必要用OS吧?流程安排的合理,也是可以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没必要搞个OS的,控制对象也不是很多,上OS反而搞复杂了。

对,我也认为上OS变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也没必要用OS吧?流程安排的合理,也是可以做到的。

是的,没必要用OS的。关键是流程安排的合理。程序的先后、主次,哪些是被动的,哪些是主动的,这些都安排得当的话,项目就没问题了。可以说说你的流程安排吗?

网友D:
早说了,多任务=多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说了,多任务=多调用

嗯。:)

网友J:
这个是个学习的好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个学习的好帖子

:),一起讨论。

网友K:
用时间片足够了,关键是确定好各个模块的信号的优先顺序,重要的信号在中断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时间片足够了,关键是确定好各个模块的信号的优先顺序,重要的信号在中断处理。 ...

是的。:)

网友L:
:lol 用OS  用高级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OS  用高级单片机

有高级单片机推荐吗?

网友M:
多任务,我是用时间变量,在函数出口加一句变量++,我这方法对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的,没必要用OS的。关键是流程安排的合理。程序的先后、主次,哪些是被动的,哪些是主动的,这些都安排 ...

电源模块就不说了,传感器的,像温度,湿度等,不会快速变化(骤变)的,可以用定时器或main中轮询的方式进行访问。无线通讯肯定是串口中断的形式了,然后在中断中设置标志位,可以在main中再执行。执行模块和存储模块也是只有在通讯时下发命令或温湿度达到之后才开始执行的,也可以在main中进行。这样,你的main平时也就只是在查询标志位而已,有哪个标志位置位,就执行哪个动作。这样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多任务,我是用时间变量,在函数出口加一句变量++,我这方法对吗?

我认为行,当变量>N时,程序跳转。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源模块就不说了,传感器的,像温度,湿度等,不会快速变化(骤变)的,可以用定时器或main中轮询的方式进 ...

传感器是用轮询方式,我的无线通信是用单片机IO口模拟的,发送使用的定时器1,接收使用外部中断和定时器0。我也想把程序设计成你那样,但具体实现的时候遇到了麻烦。就拿无线来说,主端是集收发于一体的,发送完后要接收从端的反馈,如果没有反馈就一直发送。我现在卡在这里了。

楼主:
发现了一种好的方式,考虑加入软件复位。加入语句 IAP_CONTR=0x20; 整个系统都复位了。灵活的使用可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I:
引用 楼主:
传感器是用轮询方式,我的无线通信是用单片机IO口模拟的,发送使用的定时器1,接收使用外部中断和定时器0 ...

那你的无线模块是单工的还是双工的?如果是双工的,那就只需要等待接收中断就好了,然后设定比如发3次,没有应答,说明网络有问题,或别的情况,这时候就不要再发了。主机端就进行下一个任务去了,就不要卡在这里,要是网络本身就有问题,你这就没法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你的无线模块是单工的还是双工的?如果是双工的,那就只需要等待接收中断就好了,然后设定比如发3次, ...

抱歉这么久才回复。单端我接了一个315M RF发射头和接收头,它们只负责发射和接收无线电波,编解码都是单片机通过软件模拟的,不知道是单工还是双工。一对一时,我想实现主发从收--从反馈主确认,就完成了一次通信。如果主没收到反馈就一直发。在单端进行收发切换时遇到了问题,虽然将收发各自放在中断程序中,发或者收完后已关中断,但是在实测时,并不如理想中的那样:从机在发反馈时还能够收到!此时已关收的中断,理应不会收到信息。后来我用继电器强制进行切换,问题大致解决了。加入了继电器,就没那么灵活,类似于要手动切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长知识了。我稍微百度了一下,RTX是小型实时操作系统。我现在还不打算加入操作系统,我想 ...

我打算忙完这一段学学stm32的操作系统呢,想做飞控不知道操作系统能不能有优势

网友N:
51玩玩么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打算忙完这一段学学stm32的操作系统呢,想做飞控不知道操作系统能不能有优势 ...

。有想法就好,到时候把东西贴出来,分享分享啊!操作系统,也是我学习的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N:
51玩玩么够了

是的,关键看怎么玩了,新鲜的东西总让人好奇。感觉这位朋友是浙江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抱歉这么久才回复。单端我接了一个315M RF发射头和接收头,它们只负责发射和接收无线电波,编解码都是单 ...

关了中断后还可以收到,或许是无线网络的延迟呢?这个有没有考虑?你用继电器切换,是从硬件上给断开了,但是实际的数据应该还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关了中断后还可以收到,或许是无线网络的延迟呢?这个有没有考虑?你用继电器切换,是从硬件上给断开了, ...

我把主机和从机放在左右两边,相距半米吧,应该没有这么明显的延迟。我想应该是无线发出去后存在空间中,要慢慢被吸收掉直至消逝,所以发过一个贴问无线信号是怎样消逝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把主机和从机放在左右两边,相距半米吧,应该没有这么明显的延迟。我想应该是无线发出去后存在空间中, ...

这个跟距离好像没有太大关系,或许跟无线模块本身的协议有关系呢。

网友N:
引用 楼主:
是的,关键看怎么玩了,新鲜的东西总让人好奇。感觉这位朋友是浙江的。 ...

你怎么知道我是浙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怎么知道我是浙江的

"51玩玩么够了"。在杭州待过几年,同学讲话一般都带叠字,什么“弄弄么好了”、“看看么就行了”。你的一句“51玩玩么够了”,让我想起来我的室友。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跟距离好像没有太大关系,或许跟无线模块本身的协议有关系呢。

谢谢你的回复。你的“或许跟无线模块本身的协议有关系”不是很理解。无线我是软件模拟的时间序列。你说的“或许跟无线模块本身的协议有关系”我的理解是RF模块的载波调制过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想法就好,到时候把东西贴出来,分享分享啊!操作系统,也是我学习的目标。 ...

好东西岂敢独享。最近考试比较多,的寒假啦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东西岂敢独享。最近考试比较多,的寒假啦差不多

:lol 加油吧。

网友O:
谁有stc 15w104sw单片机的资料?麻烦发一份给我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