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入电路问题

楼主(2013-10-29):
有想有西门子plc采集输入信号,plc输入要求是24V电平,内部是光耦隔离输入,实际要输入的电平电压时110v,由于是光耦内部隔离应该是一个电流型元件,我直接将110v串联限流电阻输入可以吗?还是外面在加一个光耦比较好呢?

网友A:
肯定隔一下啊。
另外你这隔离的电路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B:
如果不清楚PLC内电路结构,那么应该加隔离,但楼主电路中的限流电阻阻值太小。

网友C:
这种PLC的数字输入输出电压隔离转换电路我都做过,LZ这个应该是用在机车上的吧?

网友C:
首先告诉LZ,第二个电路肯定不行,PLC输入口内部也是采用光耦隔离,你不知道该光耦限流电阻值就直接将DC110V接入,很容易烧掉这个限流电阻。第一个电路思路是对的,不过有必要再加一级限压电路会,因为采用多大的限流电阻要配合光耦来使用,如果取图示1K阻值的话,什么板级电阻都烧定了。总的来说,建议LZ了解一下PLC内部电路,还有补充一下光耦和电阻的基本知识

网友D:
最好是弄二个电阻搞个分压电路给plc

网友E:
输入电流应该在10mA左右,要计算好限流电阻的功耗。

网友F:
用了会出问题的

网友G:
1.PLC的输入电流是4-5mA,110V直流电加个电阻估计应该可以。没试过,烧了别找我。
2.用光耦也没错,但输出是不是还要加些保护什么的?
3.加个中间继电器什么都放心,搞工控制嘛,还不是PLC中间继电器的天下,110V的中间继电器也有,麻烦什么。又不用你去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