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正在设计一个DC电源,求各个大神指教需要注意哪些地方

楼主(2013-10-29):
第一次做电源板子,大家帮忙看看我这电路有什么问题没,输出是接很多的放大器啊,模拟开关,单片机之类的,需要怎样过流过压保护啊
简单的可恢复保险丝PTC和TVS管行么

网友A:
问题不大,
每路输出串个贴片的自恢复保险丝  电流值根据后端的电流来
另外,输出放TVS管

网友A:
注意一点,
电位器默认是多少?用电位器来调输出,万一电压高了,烧了后端,
建议取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一点,
电位器默认是多少?用电位器来调输出,万一电压高了,烧了后端,
建议取消 ...

电位器最后会用固定电阻替代的,目前是测试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大,
每路输出串个贴片的自恢复保险丝  电流值根据后端的电流来
另外,输出放TVS管 ...

其他方面呢,一个变压器绕组这样接两个不同功率的芯片,输出不同的电流,影响大吗?

网友B(2014-08-17):
TVS   管和 ptc  在一起  有一个 现成的 模块 叫 POLYZEN   集成在 一起 效果 比 分开的 效果要好 可以考虑下

另外  可以 在 整流后   加一个 LVR  系列 PTC

网友C(2014-12-21):
学习下,正好需要这个

网友D:
注意:三端稳压:还有个重要指标!…
  手册中你没看到?…
   过流、过热保护!…